这是齿轮的哪种失效形式?

楼主(2015-05-04):
请问这是齿轮的哪种失效形式?是由什么引起的?谢谢!

网友:
看起来像是齿根弯曲折断

网友:
常说‘齿被橹了’,就是说你这个的,

你这个都不用看,哈哈,先是齿磨薄了,在最薄的那个齿处突然有过载,断裂,接下来就是‘多米诺冲击效应’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一般是设计有问题导致的么?

网友(点评):
是个复合问题,磨损,设计缺陷,过载,等等东西混合到一起了,我是描述那个断裂过程,就是看人死了,推断是谁杀的,哈哈,你推断准确了,才能有银子,

网友(点评):
从图片上看,该齿轮也就16齿左右,配合中很可能是小齿轮。图片中只有啮合部分被撸平了,感觉材质相对与配合的齿轮较软。

网友(点评):
根据以前8爷分析轴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疲劳折断吧,齿根部分最先产生疲劳裂纹,裂纹逐渐扩展,直到剩余未断裂面积不足以承受外载荷时,最终引起轮齿的突然断裂。既有裂纹俩边摩擦的光滑区,也有最终断裂的粗糙区。

网友(点评):
也有这个可能,也可能是磨损太严重,导致整个齿变薄,侧隙变大,冲击下导致齿根折断。

网友(点评):
齿轮轴 还是 渐开线花键轴 ?

网友:
材质太软

网友:
弯曲强度不够,硬度不够,太软。材料有问题,热处理有问题!
断裂强度都不够!

网友(点评):
断裂强度是衡量材料本身存在缺陷时能承受载荷的能力。大侠对断裂强度的概念可能有些误解。

网友:
一般俗称“扫齿”

网友:
从材料到热处理,再到加工,可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准确的数据,无法定性具体产生的原因

网友A:
2

网友(点评):
这也太夸张了点儿。。

网友(点评):
看了下书,应该算热塑流变,润滑不充分,齿尖磨损变薄,导致疲劳断齿,温升过高,导致塑性变形

网友(点评):
软齿面,主要是磨损,最后疲劳断裂,确实润滑出现故障造成的,这张图示最后剃光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大侠这两个事故照片,已经分析出当时的故障原因了么?

网友:
齒根斷裂相隔兩齒,裂點在端部開始..不像碎料引起.應該就是初始原因...負載過大

网友:
看不懂,这个磨损也太厉害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