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压问题

楼主(2015-05-04):
如图所示,是我司一个加工的工件,目前是在车床车削并滚压,滚压刀是装在刀架上,是沈阳的卧式数控车,是四个刀位的那种,做出来的工件的粗糙度一致不合格,目前滚压余量为0.01-0.02,完全按照说明书走的,转速300转,工件直径是30,切削液为机油加柴油,3:7的比例,乳化液也试过了,这个滚压刀是套筒形状的,不是单侧的那种,第一次用滚压刀,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这个图片的斑点及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
滚压余量太小了

网友:
滑移剪切

网友:
毛刺可能是刀具磨损,或者是工件材质绵,合金用的不对,或者是工艺问题,不对之处望谅

楼主:
关键是我这把滚压刀一共也就滚压了5个工件,郁闷,是QT400-15的

楼主:
滚压刀具就是这个形状的

楼主:
滚压刀大家用的都不多吗?

网友:
余量大了

楼主:
单边0.01,余量应该不大呀

网友:
余量小了,而且车削加工的光洁度不够,有毛刺

楼主:
蒙了,到底是大还是小哇,说什么的都有,

网友:
我觉得,这个和挤压刀具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加工铸铁本身就很容易产生粉尘,你那个表面毛毛拉拉的东西应该就是挤压掉的粉尘,铸铁塑性变形能力差,挤压加工并不是太好的工艺,非要用挤压的化,我建议就用普通乳化液作为冷却液,冷却液流速加大,冲走挤压产生的粉尘,供你参考,希望能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
余量合适,冷却液合适,不用怀疑。
出现图示问题,请考虑如下:
1)滚压工具,调大一些(直径方向),否则,滚压的表面会起皮和毛刺。多调整一下。
2)进给不要太慢,选择0.1-0.3mm/转。否则,也会出现毛刺。
3)滚压工具主要作用就是提高光洁度之用的,所以,前道工序的光洁度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不会出现起皮和毛刺。

网友:
一是余量小,要放到0.02~0.05;二是车床精度不够,圆柱度超差,造成部分表面滚压过盈量为零,甚至是负值。

网友A:
余量没问题!你那个刀架装夹有问题,不在一条轴线向,挤压时四条压柱受力不一至就会产生起皮、拉花现像。建议最好用尾座锥套定位。一定要工件与刀具在一条轴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量没问题!你那个刀架装夹有问题,不在一条轴线向,挤压时四条压柱受力不一至就会产生起皮、拉花现像。建 ...

这个我向刀具商资讯过,只要<0.05同轴就可以了,我是在车床上加工的刀夹,所以应该不存在同轴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以前用过这种,是用尾锥定位的,没出过毛病。要是你确定刀具是在一条轴线上也可以试下反转挤压看看效果!

楼主:
而且滚压的前端没有毛刺,前后的直径差就0.005,郁闷中

网友:
这个刀具相当于浮动滚压,对同轴度要求不是那么高,主要还是材料的滚压性能和粉末排走问题

楼主:
我分析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