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箱体孔中心线的找法

楼主(2015-05-04):
关于这个箱体两个主轴孔的中心线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找,因为这两个个主轴孔的中心线是基准。在毛坯上该如何找正这两条线。

网友:
先加工一个,以已加工孔为基准加工另一个

网友:
用卧加直接加工的差不多

网友:
用卧加加工就行     以毛坯找  找好一侧以后  先试试两个孔是不是都能加工起来。

网友:
毛坯划线,找钳工。

网友:
毛坯上找正孔中心轴线,好像还没有什么说得通的做法。应该是先将毛坯侧边的几个工序基面加工到位(从粗到精),然后再讨论如何找正。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找,孔是已经加工好了,还是没有加工好?
若是孔已经加工好了,那么应该用找基准的碰撞仪,找好上孔的圆心,将坐标计入系统,或者以这个为参考坐标系置零。
要是孔没有加工好,那么就应该参照毛坯的情况,尽量保证厚度一致的情况下,下刀。先粗铣各外表面,然后以外表面为基准铣内孔,再以内孔为基准铣外表面。
多年没干了,有点生疏了。

网友:
找中心线基准前你要先有一个基准面,
例;用垂直孔右侧面为基准面
一,用这个基准面找垂直孔的中心并划出跟这个孔相平行的垂直中心线;
二,用这个基准面找出第二个水平孔的中心线,
这样不就有了两条平行中心线了吗,这就是你要找的中心线基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