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这种花纹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5-05-04):
偶尔看到这种东西,不知道外圆花纹是怎么加工的,用的什么设备,想了解一下,希望大侠们能给解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精密铸造的,失蜡铸造。

网友(点评):
应该是模具钢的,铸造不可以

网友:
文字应该滚花加工不了。

网友(点评):
可以 滚字

网友:
大胆猜测一下,压印的?没玩过,等高手给答案!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具体用途,只是看到这东西有点闷

网友:
百度一下滚花
这是随便找的一个文档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myJ-eE3PGMVhJKiKzhkBaHgoZGgzHwiug7RGGBYMnxRyG_BxLWsM7asgYYZjBBUrMs3UMw6jMIPibotAme9zDGlsX0twe0gr6DK4EmxuSi

网友(点评):
上边还有符号,怎么弄

网友(点评):
u右键复制打开链接或者粘贴一下不就打开了

网友(点评):
我不是说连接,我是说这个件带字带符号,怎么滚花,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滚出来的。。

网友:
       压花了。同理也可以车花。

网友:
什么材质的?可能是铸造的吧

网友:
滚花

网友(点评):
有字也能可以吗

网友(点评):
字也可以滚出来吗,哪有这种滚刀,

网友(点评):
字也可以滚出来吗,哪有这种滚刀,

网友(点评):
怎么弄的,几次回复不成功,一下又出来这么多

网友:
可以弄个印,然后滚花出来

网友A:
我看到他们是用滚花做出来的

网友:
同意4楼所说

网友(点评):
同意14楼所说

网友:
网纹是滚出来的,上面的文字没碰到过,感觉产品应该是模子里倒出来的。

网友B:
是滚花,第一和三就是的,第二和四是滚花后再表面加工后的效果,文字模具就有的,应该是压铸件压出来的!

网友(点评):
模具钢可以吗?对压铸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滚花,第一和三就是的,第二和四是滚花后再表面加工后的效果,文字模具就有的,应该是压铸件压出来的!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滚花,第一和三就是的,第二和四是滚花后再表面加工后的效果,文字模具就有的,应该是压铸件压出来的!

模具钢没热处理前硬度不是很高的,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他们是用滚花做出来的

一样的可以压,每一个文字就有一个小块,拼起来压上去就行了

网友:
第三个是滚压的,前面的明显是铸造出来的,看字就知道

网友:
应该是滚花,我们公司做类似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铸件,不是车床上加工的

网友(点评):
如果用模具钢可以做吗

网友:
那么滚花轮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加工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滚花轮可以铣 可以磨 根据工件要求选用

网友:
咬花

网友(点评):
终于有能让我信服的解释了,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咬花加工

网友:
硬度低可以滚压出来,搞得精密铸造
不过铸造成本低

网友:
      想了解的师傅们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lizhengjixie.com/index.php?c=msg&id=256&

网友(点评):
哪能买到这种滚花刀,看来会很贵的,谢谢了

网友(点评):
德国的东西就没什么很便宜的 需要了解可以加我QQ1957211284

网友:
滚花加压花吧

网友:
前面没字的是滚花但是有字的应该不是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