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加工出来的,请问刀纹怎么样消除?

楼主(2015-05-04):
沈阳数控加工出来的 请问刀纹怎么样消除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工件长度920mm 直径192mm ,隔六七公分一道)

网友:
刀有问题吧

网友:
Z轴丝杆螺距是六七公分吧

网友(点评):
螺距不该这么长,

网友:
既然是有规律地“隔六七公分一道”那就是走刀部分的问题了,有停顿,异物导致?

网友:
走刀部分的问题大于刀具。丝杆螺母或钢珠可能性较大,建议松开z向伺服电机用手慢速旋转丝杆看是否有周期性的卡顿点。

网友:
检查导轨和丝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求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案,一般这类机床螺距大概也就是5-10mm左右吧。据我了解,国产机床好多都有类似问题

网友:
看图样的规律,应该是Z轴丝杆螺母中有异物或螺母损伤所至。还有一种可能,电机皮带破损或是有厚铁屑卡在皮带里,每转一转会振动一次也会出现这种规律的!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把机床仔细排查一下,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