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油泵的电机,要分几电极吗

楼主(2015-05-04):
配油泵的电机,有两极的,四极的,六极的,这些怎么分?或者说怎么算

网友:
看你的工况

网友:
四极的,多人用

网友:
极数只决定转速,对吧

网友:
主要是看你使用情况,转速

网友:
一般常用电机是4级的。转速约1450转/分。液压泵的规格一般是讲排量,即每转多少毫升。根据你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和使用流量来合理的选择适当的液压泵与相匹配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