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用ANSYS进行物体的固有频率分析,求助

楼主(2015-05-04):
我想运用ANSYS进行物体的固有频率分析 ,在设定激励时 是个单位脉冲(振幅无穷大的那种) 。请问怎么怎么设定?  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呀?   现在查找物体的固有频率都是运用共振的方法  。

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你想求解固有频率,在ansys可以进行模态分析,找出零件的共振频率
然后可以进行后续的分析,你加的振幅无穷大,这个没理解,但是一般的都会加上激振力,或者振幅,但是又限度的
查找实物的共振点,可以用敲击共振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