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治具的简单改进经历

楼主(2015-05-04):
      大家好久不见,很久没有在社区发帖子了,刚刚把硬件连接测试OK,最近准备编写程序,喝了杯水,想想还是写点什么吧!
      过去的某一天,去生产线进行设备调试,一个用于塑胶件冲裁的治具,每次取出产品后必须用脚踏气阀将残留的塑胶部分吹去,于是心里便产生一个想法,让它自动吹走,这样便可以减轻员工的劳动强度。于是我说:这个帮你们改成自动吹气的好不好,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此设备结构比较简单,主要由一个控制器进行控制冲切的时间。最迟的想法是用时间继电器进行改装,但是这样比较麻烦,改动比较大,而且第二部吹气的时间不能精确控制,调试也是一个相对困难的事情。于是,没有优先采用。由于对于此控制器不熟悉,便拆开仔细的研究了一番,工作原理也在意料之中,是由MCU进行主要控制,然后由驱动电路控制可控硅的关断。然后驱动外部电磁阀。
这是内部的pcb电路板,主要部件都在这里。

     这是正面的,增加元件以后的图片,此控制器可以进行最多4步的外部输出,由于此治具最初设计只需要一步输出,于是厂家只留了一路输出,其他的三路输出的驱动部分的元件都没有贴上。
       就这样,大致分析了电路走线,使我坚信,增加部分元件就可以很方便的增加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输出。于是,找到了一些废旧的电路板,拆了一些元件参数符合要求的元件焊接上去。原来的焊盘都是为贴片元件设计的,空间比较狭小,而我找到的却都是插件的体积较大的元件,这样,焊接好后的美观程度可能做的不是太好。这是正面的驱动部分的元件焊接。还有背面的可控硅部分的连接的图片。
    这是最终改好的图片,之前的三极管部位用的是一个BTA12的可控硅,在安装之前我用万用表测试的输出都是正常的,可是接上电磁阀后,却没有了动作。于是,就这样,由于生产需求,先暂时告一段落,还是继续之前的脚踏吹气。
     后来的几天,老大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问我改装的进度怎样了,我回答他暂时还没完成,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我把这些问题简单的描述了给他,他是不同意我现在的改法的,他的意见是要增加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带常开常闭的按钮,和开关电源。就这样,我也没有和他争论这个问题。他的改法我认为在成本方面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性能也不会是最好的。
五一过后的某天,我觉得花点时间彻底给做好。再一次拆开了,仔细分析了下,应该是自己预想的那样,由于换上去的BTA12驱动电流比较小,直接驱动电磁阀会导致BTA击穿。最开始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找不到大功率双向可控硅,只能先换上试试了。这一次,我找了一个驱动电流足以驱动中间继电器的晶体管焊接上,未加负载时对其进行测试,输出正常,然后连上DC24中间继电器,仍然是意料之中,继电器动作正常。这样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要求了,24V取至PCB的整流电路之后。
      就这样,所有改装安装完毕后,对其进行调试,很好的达到了想要的结果。
      这样的改进方式,只算是额外的增加了一个中间继电器及继电器座。及一个二位五通电磁阀。而PCB上焊接的所有元件都是取自废旧的电路板。
      在最终测试的时候,生产线的一位大姐告诉我,最初的时候都是用手按的,一天下来手都按疼死,再后来改了一个脚踩的气阀,轻松了许多,现在你把他改成自动了,这样就更轻松了。

      我觉得,一切的工业自动化,都应该是解放劳动力的。一切的设备改造,都应该遵循功能最优化,节约最大化,效率最高化,方案最佳化等原则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A:
我也比较赞成,开关电源 +时间继电器+电磁阀+干接点方式。
楼主方式虽然好,一旦别人接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独立协作,安全稳定是电气的设计的必要条件

网友(点评):
大侠见解老练

网友B:
我不喜欢单片机控制的工业设备,稳定性不好,维修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喜欢单片机控制的工业设备,稳定性不好,维修麻烦。

但是许多设备还是用的单片机控制,例如最常见的温度控制器,计数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比较赞成,开关电源 +时间继电器+电磁阀+干接点方式。
楼主方式虽然好,一旦别人接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

这个问题也要考虑进去,不过每个人对新设备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我认为这种方式对于电气人员理解难度也不是太大。目前为止,经过几天的使用,问题没有发生。稳定性还是达到了要求的。

网友(点评):
兄弟在苏州什么地方?有机会向你讨教。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得

网友:
电气安全,时刻牢记。
事关生产,重于泰山。

网友C:
任何东西设计完成都是有利有弊,没有弊端的,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想避免别人接手不了,在设备管理档案里把原理图放进去就行了。其实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楼主好样的。另外,楼主最好准备一块备板,自动化的东西不定什时候就出问题了,有个备板只要把接线图准备好,随便谁来了都可以很快就进行更换维修。

网友D:
大侠很厉害。有个地方不明白,请教一下
你没有使用时间继电器,模具退模之后到吹气,这一步的逻辑是怎样实现的呢?不能退模的同时吹气吧。你又对单片机写了程序?

网友:
这太复杂了,在冲床上装个行程开关之类的控制气阀门,完成一次冲裁就自动打开气阀吹气,甚至可以做成纯机械控制来控制气门吹气,简单,还易维修

网友(点评):
同意!这就是博士生和农民工吹空盒子问题吧?

网友E:
"工业自动化,都应该是解放劳动力的。一切的设备改造,都应该遵循功能最优化,节约最大化,效率最高化,方案最佳化等原则进行综合考虑"
很赞!
解放劳动力,功能、成本、效率 综合考虑

网友F:
弄不懂驱动中间继电器需要多大的电流啊?用个可控硅还不够电流?

网友:
一切的工业自动化,都应该是解放劳动力的。一切的设备改造,都应该遵循功能最优化,节约最大化,效率最高化,方案最佳化等原则进行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东西设计完成都是有利有弊,没有弊端的,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想避免别人接手不了,在设备管理档案里把 ...

恩,你说的很有道理,对于设备接手这个问题,我最大的能力就是做好设备档案管理,至于要让每个人都能理解,我可能是无能为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很厉害。有个地方不明白,请教一下
你没有使用时间继电器,模具退模之后到吹气,这一步的逻辑是怎样实 ...

程序我是没有改的,这个流程比较简单,就是你给最多4步设定时间,时间到跳转到下一步。我只是对外围驱动电路作了修改。因为出厂时并不支持第一步后面的输出驱动,要想实现后面的三步功能,就是要自己搭建外围电路。

网友:
不错只是要长期工作在工业环境下,还要考虑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不懂驱动中间继电器需要多大的电流啊?用个可控硅还不够电流?

是用BTA12驱动电磁阀,第一次测试BTA12被击穿,第二次更换为晶体管,增加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自动化,都应该是解放劳动力的。一切的设备改造,都应该遵循功能最优化,节约最大化,效率最高化,方案 ...

对,我认为这些是要在设备改进时一定要考虑进去的因素,否则改造的意义就不会太大了

网友G:
好像有那种电路板上专用的继电器,黑色封装,五个腿子,尺寸大约15*10*10,楼主有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有那种电路板上专用的继电器,黑色封装,五个腿子,尺寸大约15*10*10,楼主有时间看看

电路板继电器一般是低压低功率的,驱动他说的那么大电磁阀够呛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用BTA12驱动电磁阀,第一次测试BTA12被击穿,第二次更换为晶体管,增加的中间继电器。

12a的电流,你啥电磁阀不能用啊?这个可控硅坏了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a的电流,你啥电磁阀不能用啊?这个可控硅坏了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吧

坏过后我也看过这个DATASHEET,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换之前确实是好的,第一次测试后也确实是坏了,于是第二次换为晶体管后加中间继电器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正常运行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网友H:
楼主好样的,一方面要顶住老大的压力,别一方面还要顶住失败被人嘲笑的压力,是要有非常好的技术和自信才能成功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样的,一方面要顶住老大的压力,别一方面还要顶住失败被人嘲笑的压力,是要有非常好的技术和自信才能 ...

谢谢你

网友(2016-08-08):
来看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有点疑问,“塑胶件冲裁的治具,每次取出产品时”,这个取出产品是自动还是手动,如果是手动的话就不好搞杨全自动了,但也可估算时间,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哈气;如果是自动顶出产品,那就更好设计了,顶出产品后,紧接着就是吹气就量了,加个时间继电器,一个继电器和一个电磁阀就行了。搞成单片机,其实也是创新意念!

网友(2019-05-16):
稳定性不好,维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