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表达视图

楼主(2015-05-05):
各位同仁:大家好!
       请问大家知道为什么inventor在零件环境中配好色,然后装配图中颜色也显示没问题(与零件配色一致),但当导入表达视图环境中时,有些零件的配色就不能显示出来,但一部分零件颜色又能显示。而且在表达视图中也不能更改零件的配色。要做爆炸图,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解决办法,请问哪位老师有办法,望帮我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回楼主:您提问中交代的很清楚的部分,我能回应。

在表达视图中也不能更改零件的配色?【当然不是。参见下图】

楼主:
       谢谢陈老师,但是表达视图里好像只能整个零件的外观(或材质)一起更改,不能一个面一个面的更改。我需要的是一个零件有不同的颜色。我在零件里配好颜色,但表达视图不能完整显示出已配的颜色,如下图所示,请问老师这是什么问题,可以怎么解决?非常感激陈老师!手边还放着一本你陈老师编写的inventor的指导书
                                                                                                    学生:沈同学

网友A:
表达视图不能完整显示出已配的颜色?【这个现象我还不知道,需要您的模型或者清晰地说明,验证后才可能有建议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视图不能完整显示出已配的颜色?【这个现象我还不知道,需要您的模型或者清晰地说明,验证后才可能有建 ...

谢谢老师,但我要怎么把我的模型给老师呢?我的邮箱szlemail@163.com.

网友(点评):
在论坛上传更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但我要怎么把我的模型给老师呢?我的邮箱.

陈老师:请问如何将装配环境中背景改成绿色,它默认的纯色背景中没有绿色,要如何添加?谢谢老师。

网友(点评):
那个“森林”不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陈老师:请问如何将装配环境中背景改成绿色,它默认的纯色背景中没有绿色,要如何添加?谢谢老师。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陈老师:请问如何将装配环境中背景改成绿色,它默认的纯色背景中没有绿色,要如何添加?谢谢老师。

陈老师:请问表达视图中,如何让下个相机位置已上一个相机的位置保持一致?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