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搬家了,如何自己拆空调?

楼主(2015-05-05):
要搬家了,空调想自己拆,能行吗?听说自己拆的话,里面的冷媒会跑掉,也不知道这冷媒是什么东西,对身体有没有毒。
有没有这方面的行家,给指点指点。如果你是专门帮人装拆空调的专家,靠这手艺吃饭,不愿意泄漏行业秘密,就算了,呵呵
    有没有自己拆过的?坐等高手出现啊

网友:
把出口关掉,进口打开;开启制冷模式,运行二十分种左右,关闭进口,关掉空调拔掉电源,动手拆。

网友:
去搜索原理图,把管路硬开关关了,冷媒是什么,这个最好是查询型号。另外冷媒跑掉,避免不了的。重新安装的时候,要灌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不过安装的时候必须找人了,因为制冷剂可能不足了,需要添加。

网友:
找人拆,50

网友(点评):
对呀。不然,漏多了,到时灌气,那就50,50地涨。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910274b25b428cd361d2daf.html百度经验上多的是方法,不过最好别自己干,跑冷媒是小事,烧了机器就该后悔了。也没多少钱,一般50~100就搞定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G3BeWrtmlJaSUC6ydhVM8EWwuzc4-VgCt7ilduTpD-zKhyZFpDTEYM8hk3ltLk3Kyiqj1iZb8IcY_SA884KAZEj2O1lLL8mCZx5vQHzh_i
哪位再有个氟路系统图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好,图比较齐全!~

网友:
这个不建议自己搞,,,,,会因小失大。

网友:
专业拆除貌似也就100、200那样,自己动手没必要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看来这真是一件技术活呀,还得请专人弄了。

网友(点评):
不然,你还得自己买根绳子绑在腰上,自己爬出去。。。

网友(点评):
社会分工嘛,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网友:
我觉得找人好

网友:
找专业拆空调的吧

网友:
开机,制冷模式下,在压缩机启动后,关闭细管三角阀,等20至30秒后关闭粗管三角阀,切断电源,拆线,松开管路连接,角阀、管口包好防灰尘进入

网友:
找人拆保鲜点,老空调冷缩管容易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