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旋转气体装置

楼主(2015-05-05):
各位好,寻求一种气体旋转分配装置,不知道各位大侠见过可实现该功能的类似东西没?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点评):
也有叫“回转接头”的。几十块钱的也有。去阿里巴巴看吧。

网友:
还以为是旋转切换的接头,,,,,,

网友:
还以为问的是回转缸上面的结构
旋转接头就好了

网友:
我有设计过一款吸卡机构,是固定内轴通气进行气源配,外套旋转到吸卡工位进行吸卡!

网友:
还有吹气动作!

网友:
可采用台湾的旋转接头

楼主:
梦得,你好,加QQ聊好吗?我Q453762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