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清根问题

楼主(2015-05-05):
清根不好会增加应力集中吗?是导致断轴的原因吗

网友:
去查查 《应力集中系数手册》 对照轮廓就清楚多多。

网友:
1.清根会导致应力集中

2.是导致断轴N多种原因的一种

传动轴一般都不清根,多数在一些法兰盘类的不承受扭和弯矩的地方用清根

轴类设计多数考虑是圆角或者带有圆角的退刀槽,还有为了避免应力集中还会开卸荷槽

如果清根了,在轴校核时,按照LIAOYAO大侠说的查出系数再进行计算。

而且清根很暧昧,清到什么程度,什么粗糙度,清成什么形状?

建议楼主大侠和身边的设计人员确定一下贵公司清根的用途和场合。

网友(点评):
谢谢!防止应力集中,预防断轴

网友(点评):
应该是卸荷槽

网友:
主要原因之一了。设计也主要

网友:
轴类零件清毛刺比清根重要,清根会导致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