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做什么用的功能?我希望的结论是......

楼主(2015-05-05):
见下图,这叫做“固定工作点”。

我的问题是:这是做什么用的功能?
1)您在什么条件下用过这个功能?
2)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您认为什么事情会不能做?
3)与一般工作点的差别,造成了固定工作点特有的作用是什么?

我希望的结论是:固定工作点是一个有用处的功能,在设计表达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网友:
1)您在什么条件下用过这个功能?

   只在第一次看见它时测试用过一次,不记得是什么时候。

   今天看见陈老师的帖子,又点击测试了一下。

2)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您认为什么事情会不能做?

   我的疑问却是 -- 这个点到底能干什么?

3)与一般工作点的差别,造成了固定工作点特有的作用是什么?

   仅仅猜测:研发者搞这么个点出来,是不是从所谓“自由建模”的思路想出来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个点,其创建步骤和创建结果没有关系。
创建步骤中,我还是得输入X\Y\Z值。可创建之后,参数表里却没有这三个值。
说明,Inventor也不知道或不关心这个点在哪里。
却,要求我们必须输入这些值。

网友A:
SW玩家飘过,猜测,跟UCS类似,方便设定基准,为以后快速寻找、标定、测量特定点面线用的。至少很多时候我希望SW有这样一个功能,能方便工程图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玩家飘过,猜测,跟UCS类似,方便设定基准,为以后快速寻找、标定、测量特定点面线用的。至少很多时候我希 ...

就是说,UG也有同样的“固定工作点”?您确认?

网友(点评):
没用过UG啊,我是SW用户

网友(点评):
UCS是CAD的坐标转换体系。

网友:
solidworks用户
猜测:类似于自定义坐标系,在某些特征造型时需要类似的坐标系,比如弯曲的基准,变形的基准。还有就是计算某些质量属性时需要指定坐标系,比如质心的位置,转动惯量等等。

网友:
我用Solidworks和Catia。

我猜是屏幕操作时用的,与设计结果没有关系。
在solidworks屏幕中草图和平面很多时,要转动一下模型,结果图形一甩,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如有一个固定点的话,转动时可以依照该点进行转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在Inventor,草图环境、零件环境、部件环境,旋转视角已经很合适,不需要再借助与设计无关的家伙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sw?proe?creo?

网友(点评):
您现在在什么版块?

楼主:
我说各位,我这个问题的响应很滑稽呀:
目前有五位网友说话了
Cavalier_Ricky是用Inventor的、zerowing 水水5 明月山河 三位是用SolidWorks的,说了他们的猜测。至此SW以3:1胜Inv!
还有一位 天天喝水啊 先生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显然跟这个3:1有关系吧?

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目前的状况:其实我们这里的Inventor用户,对Inventor的某功能是啥、怎样用,其实并不在意?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莫在意。坛子里估计用INVENTOR的用户不太多。所以,吾等sw用户都只是来客串交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想借鉴大侠inventor的经验,拓展SW的应用。

网友A:
10年的时候,专门上过inventor的课程。但是当时教的东西其实只设计基本的建模、参数控制、装配。对这个点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加上,SW的思维模式已深,实际上也谈不上很好的理解INVEN。 但是对INVEN的参数控制模式比较中意,比SW的方程式控制要舒服得多。特别是全局变量这个东西十分有用。

楼主:
特别是全局变量这个东西十分有用?【这是个新提法:全局变量。请解释您说的东西在Inventor中怎样设置?】

网友(点评):
动手翻了翻当年的教材,09版,不知道该功能是否被沿用了。fx功能钮,即方程控制,user parameter,即用户参量。因该参量可不基于建模尺寸独立存在,因此被敝人认知为全局变量。

网友B:
自定义坐标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坐标系吧

那UCS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UCS是啥?

CAD中有两个坐标系:一个是被称为世界坐标系 (WCS) 的固定坐标系,一个是被称为用户坐标系 (UCS) 的可移动坐标系。默认情况下,这两个坐标系在新图形中是重合的。通常在CAD中绘二维图时,我们很少去用到UCS坐标系,只有在用CAD绘3D时,才须要不断地用UCS.  CAD画3D时,因为CAD的草绘图只能始终在XY平面中绘制,所以如果想要在一个面拉伸或是其它动作时,先要输入UCS命令旋转坐标到所须的工作面,绘制草图等。曾经用CAD绘制了一年的3D装配图,感觉操作和修改太麻烦,所以后来改用SWB .

网友:
看到这个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 CNC 机床的机械原点的有点类似,平时的时候只有开机的时候会对一下机械原点,加工的时候是以工作原点为准的。

楼主:
楼上二位,您应当先搞清楚Inventor的“固定工作点”的基本概念和性能,然后在展开您的想象和推理,否则,就是沙上建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的时候,专门上过inventor的课程。但是当时教的东西其实只设计基本的建模、参数控制、装配。对这个点实 ...

明白。
但是您说的这个Inventor中的术语叫“用户参数”。而且并非“全局”,离开了这个零件模型的环境,则无效。
如果在讨论Inventor的事情中直接使用Inventor自身的术语,交流会更顺畅。

其实我很希望Inventor有类似AutoCAD的全局变量。即:直接设置系统同级别的用户参数或开关,所有的模型都能引用并关联更新。但是这个真没有。
所以对您的说辞有兴趣,以为是一个我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但是您说的这个Inventor中的术语叫“用户参数”。而且并非“全局”,离开了这个零件模型的环境, ...

我对INVEN的了解其实十分肤浅。因此,在大侠面前是班门弄斧了。但是必须得说,inven的这个参数功能比sw出现的早。因此很是喜欢。后来sw出现了自己的全局变量,并且演化出非配置类的自动变参标准零件库,(新toolbox)。不知道Inven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对大侠提出的软件应用的5个层次非常感兴趣。今年晚些的时候,希望我也会发个实例,希望能跟大侠深入探讨下。虽然我的应用基础是sw,但我想毕竟是以三维为基础的设计理念,在思路和细节上,应该还是有共通之处。

楼主:
虽然我的应用基础是sw,但我想毕竟是以三维为基础的设计理念,在思路和细节上,应该还是有共通之处?【是的,没错。】

说到“共同之处”,其实是因为所有的CAD软件都是为我门服务的,都是我们指挥下的兵,都是在做我们想做的设计。而实现手法上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不过,SW被达索收购之后,很可能在研发管理上受到母公司的影响,而变得更为专业。这正是Autodesk所明显欠缺的地方。
按我的话说,CAD软件必须做到“顶天立地”,我以为达索的软件是这方面的优秀典型。
前边我说过,全局变量的概念和实施,早在198x年的AutoCAD中就已经很成熟了。现在Inventor仍然没有,可见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专业问题。

楼主:
各位,回到我的主题,我的结论是“固定工作点是一个没有用处的功能”。
希望有人能提出反对的意见,证明我的结论是错的,谢谢...

网友:
这个点至今没用过,也没去研究过,惭愧

楼主:
非常失望。
半个月过去了,只有一两个人在认真参与讨论。而且目前尚无大家认识基本一致的结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不是在用Inventor做自己的设计吗?不是吗?

如果我对现状的理解是实事求是的,我们这里的存在价值在何处?大家来此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