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刀具长径比与振动几率的问题

楼主(2015-05-05):
敢问长径比与振动发声几率是否有一定的规律?钢制刀杆,硬质合金刀杆分别是怎么样的?

金属切削刀具讨论群:q群:260256732

网友A:
这个没法给出具体参数,振不振刀跟长径比固然有关,但也同时受机床、加工参数、材料和外界一些因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给出具体参数,振不振刀跟长径比固然有关,但也同时受机床、加工参数、材料和外界一些因素影响

thanks!

网友:
夹持至少三倍径,至于振刀影响因素:刀杆悬伸长度、背刀量、材质、走刀速度
至于刀杆材质我觉得影响很小。

网友:
钢刀杆一般悬伸3~4倍(L/D)
整硬的可以5~7倍。
某些品牌防震的可以10倍左右。

网友:
Please check out this:http://www.sandvik.coromant.com/en-gb/products/silent_tools_turning/Pages/default.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