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烟悬赏三维布线入门视频

楼主(2015-05-05):
急需一段三维布线操作视频:

电线与线束  接到5个点即可(不论长度与端子类型)  可调整路径

很多人在问此类问题得不到回答

如有人愿意分享  我付您一条硬经典的价钱(可先付款)

网友:
自己多调整几次就可以

网友:
我一个烟鬼,还没怎么用过这个功能。。。

楼主:
钣金与布管我都看得懂  唯独布线帮助文件看得一头雾水

AIP是一同事推荐我学的  后来他不干这行业了

我都是自己琢磨着用这个软件的

我常想别人操作效率是否更高  我的操作方法是否正确

所有看下别的人操作视频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外  三维布线  行业有哪些较合适的软件

网友A:
YouTube上搜索Inventor wiring,我看到有好些个布线的视频,可惜翻墙方式不给力,老是卡住。只能帮你到这了

补充一下,你可以看看SOLIDWORKS或者其他软件的布线教程,参考思路,然后找对应功能的按钮即可。他山石以攻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Tube上搜索Inventor wiring,我看到有好些个布线的视频,可惜翻墙方式不给力,老是卡住。只能帮你到这了 ...

这些都不是捷径啊,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
这玩意正确的英文是啥?
多给几个
告诉俺,俺去翻墙
没办法,只会翻墙,不动英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不是捷径啊,没有人用过吗

捷径就是翻帮助文件,详细但是枯燥.
软件有不清楚的先看看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捷径就是翻帮助文件,详细但是枯燥.
软件有不清楚的先看看帮助文件

我是看不懂才求助的,烟可以再加

网友:
你还是加相关的QQ群直接问吧,我没装这个软件,只提供思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860810102dtuv.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860810102dtux.html
这是随便百度到的两篇文章,两种方法画管路

网友B:
回楼主:
您说“很多人在问此类问题得不到回答”?我有同感。
为什么没人回答?因为没人用。(但是您却想用)
为什么没人用?因为太难理解和掌握。(所以即便有人想解释清楚,也很难)
为什么难以理解和掌握?因为编写这个程序的人自己就不会电缆线束设计。(所以这个功能从出世至今,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能提供的线索,就是我主编的《Inventor2008机械设计实战教程》中的有关章节。我不认为您的所有问题都可能因此解决,但是作为基本的讲解,这些内容还是可用的。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EBook/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08%E6%9C%BA%E6%A2%B0%E8%AE%BE%E8%AE%A1%E5%AE%9E%E6%88%98%E6%95%99%E7%A8%8B-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
您说“很多人在问此类问题得不到回答”?我有同感。
为什么没人回答?因为没人用。(但是您却想 ...

终于。。。终于入了点小门了

首先感谢陈老师有益的建议

且在youtube上看到个俄罗斯的视频

两者结合才明白了一点端倪

网友B:
如果不是大量生产的线束,我觉得没必要花功夫研究。这东西有许多的问题难以逾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大量生产的线束,我觉得没必要花功夫研究。这东西有许多的问题难以逾越。

我想把这种接线方法用到装配指导书上去   省去文字

有些电线几米长穿来穿去相机根本拍不到

文字描述亦繁琐   我只是试验性地做用一下

如果有更好的软件当然会去学    Solidworks在这方面是否更好些

网友(2019-12-09):
说实话,还是要视频和文字结合的教程才好,很多时候只有文字,学起慢还难理解。

网友:
inventor2020的教程库那才叫好,文字配视频,我这个门外汉都很容易学到手,期待更多的自带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