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及轴的校核~~求大神

楼主(2015-05-05):
   1.轴承的极限转速的验算:需要知道P/C、f1、f2。对于其他轴承都OK,但是推力球轴承没有相应的系数表来选取,请问应该怎么办,我根据角接触求轴承来对照选取系数行吗请问。
   2.对于轴的强度校核:对于轴,由于要传递扭矩,所欲肯定需要键槽,但是轴的校核都是忽略键槽深度的,这对于安全系数较高或者轴的直径教大可以,但是如果是卡各种条件算下来,最后发现轴如果考虑键槽可能会被扭坏(个人感觉),所以想请问一下,轴的校核为什么一般不考虑键槽深度,如果考虑,怎么带入到轴的强度校核中。

网友A:
1. “轴承的极限转速的验算”的目的?
2. 推力球轴承不需要f2系数。

网友B:
1.推力球轴承本身就用于转速较低的场合,速度高了,摩擦大,发热严重,很快烧坏。设计时,速度就考虑在极限速度之内了,而且角接触轴承和推力球轴承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2.轴的强度校核时,有键槽的截面应将计算出的轴颈加大的,一般是4%左右。

网友C:
。。。谁跟你说忽略键槽深度的。精确计算的时候是要分段算惯矩的,然后根据不同段载荷分布分段校核。其中还包括应力集中校核。很纳闷你从哪儿看得可以忽略。

网友:
不懂,希望有好心人说说,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轴承的极限转速的验算”的目的?
2. 推力球轴承不需要f2系数。

1.目的是为了验算:当速度过快,轴承会发热,造成损坏。看机器的极限转速会不会对轴承造成损坏。
2.非常感谢,不需要f2我就可以用选的轴承了,不然速度超了8%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推力球轴承本身就用于转速较低的场合,速度高了,摩擦大,发热严重,很快烧坏。设计时,速度就考虑在极限 ...

要加大4%左右吗?好吧,我那个结构上可以加。非常感谢了。
推力球轴承的速度,不好意思,我自己搞错了,受力工作的时候它的转速是0~3r/min。对对对。感谢了。校核的脑袋不清楚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跟你说忽略键槽深度的。精确计算的时候是要分段算惯矩的,然后根据不同段载荷分布分段校核。其中还 ...

哦哦,我是看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链接,紧固这一册)还有些教材都没有考虑键槽,然后感觉不太对。分段校核,对对,当危险段有键槽时,他也没有考虑键槽深度,上面有个哥们说校核完,要再加4%左右的轴颈,感觉他说的挺好。。谢谢你了哥们

网友:
详情自己看DIN743.。。不光是键槽,倒角,圆角,花键等等对轴的疲劳都是有很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