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间的内相切,这个表现算对的吗?

楼主(2015-05-05):
一个柱体和一个内弧面的内相切,结果就到这里了。理论上,可以判定是正确的吗?

我一直都是再加一个轴线平行约束。。。

网友:
再加一个轴线平行约束,必须的。
否则,没有确保线接触。
一支铅笔,倾斜地放在圆形笔筒里,这支铅笔能和笔筒内壁充分贴合吗?
竖直了放置,就能。呵呵。

网友:
同心偏移或再加平面约束

网友A:
我认为这“正确”的,相切的可能位置会有无穷多个,所以一定要另一个条件,结果才可能唯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正确”的,相切的可能位置会有无穷多个,所以一定要另一个条件,结果才可能唯一。

但,这个两个面的相切处应该是直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个两个面的相切处应该是直线吧?

也可能是“一个点”。

网友(点评):
就是说柱面的某相切面和弧面相切了就行?看来我是把柱面和弧面不相交也加进去了。。。谢谢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