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创意玩意探讨:如何夹紧不同规格的小瓶子和实现自动智能化转动?

楼主(2015-05-05):
题目字体有限描述不详,下面展开描述,诚心希望大家能给我解答疑惑:

一、先描述下这小玩意:一个微小型电机作为底座(直流或交流都可),在垂直伸出的电机轴上面设置一个链接的小转筒(或者该把转筒叫做容器更合适?作用是用来放小瓶子的--瓶子有水),通过驱动电机带动转筒转动,来实现转筒里面瓶子的水产生漩涡水流。

二、问题探讨:探讨问题是这样的:1如何才能在转筒内部设置一个小型的类似机械爪之类的东西,以夹紧瓶子不被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甩出去和避免晃动?注意:放进去转筒里面的瓶子,规格不统一的,类似我们日常买来喝的矿泉水,有大瓶的有小瓶的(100毫升至350毫升等),我们可以在转筒能放置的情况下,限定一个范围是这样:瓶子底部直径在5CM-10CM之间,高度15CM-25CM之间。假设是瓶身上下都是均匀圆柱状-瓶盖部除外(根据这个范围,假设瓶内装的是水,应该可以测算出瓶子装水后重量和离心力阻力之类的了?)。在这个范围内大小的瓶子都要能实现被夹紧。2、是不是有技术可以让机械爪自动感知瓶身的大小自动给予相应的力度夹紧瓶子呢?要是可能,我还想实现自动感知瓶子重量,让电机来分配相应的转速和旋转时间。------我用过的某品牌的洗衣机(1千来块钱),就可以自动感知放进去的衣物的重量,自动称重后选择相应的洗衣水位、洗涤时间等。

非常期待各位大虾的指点,如果要做,投入成本(电机、PCB板,机械爪等)要多少才能搞出来呢?

楼主:
如果能帮我选择电机,并且设置PCB板,设置夹紧装置,看看需要多少钱,经济允许情况下,酬谢啊(搞出来能通过3C认证),我实在太想做出这样一款产品,前天把这小东西搞给了创意外包公司,到现在都没有回复,估计是被PASS,既然这样,我就自己搞吧,就是没有相应的人帮助我。或者搞出来分股也行,你们出技术,我出成本(应该不用很大吧?我也是屌丝一族)搞出样品去众筹试试(当然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众筹成功),如果你们也不看好,那就酬谢了。联系方式有意再附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帮我选择电机,并且设置PCB板,设置夹紧装置,看看需要多少钱,经济允许情况下,酬谢啊(搞出来能通过 ...

谢谢,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A:
医院验血的离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院验血的离心机?

没见过呢,不过我的不是啊,很小的,豆浆机般大小,作为小众用途应该有用的。

网友B:
夹持的话应该不太难,但是具体细节还没想好,大意就是用类似车床的三爪卡盘,
自动称量在这样小的机构里,应该需要微电子机构,配合检测称重装置。再弄个单片机写个程序,以给电机输出控制信号。这个我知识有限。

通过旋转瓶子能使里面的液体产生涡流吗?表示怀疑。如果瓶子是绕自身的几何对称轴旋转,那么产生涡流的可能性不大吧,这个就看液体的粘性有多大了。产生涡流需要提供一个科氏加速度,所以洗衣机不是旋转外筒,而是在里面搅拌。偏心旋转的话或许可能。
我也不确定我这个观点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持的话应该不太难,但是具体细节还没想好,大意就是用类似车床的三爪卡盘,
自动称量在这样小的机构里,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啊,我是外行,虽然自己一知半解,但是收获匪浅。另外,夹持这块因为是针对不同的瓶子,不知道能否让程序智能分配力度夹紧;关于能否产生漩涡水流,我自己之前试了下,好像可以的,不知道是否表述不到位,我想实现的就是像人手拿着瓶子做圆形运动一样旋转产生漩涡水流。这样把瓶子放在转筒内跟随转筒一起,应该也可以产生?

网友C:
加持力可用弹簧调节,机械手夹持到位后停止夹持(弹簧压缩到位触动停止开关或感应器),底部加托盘设置压力感应器,以收集重量数据,产生涡流需要试验,控制系统先用PLC,如逻辑定型后可用单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持力可用弹簧调节,机械手夹持到位后停止夹持(弹簧压缩到位触动停止开关或感应器),底部加托盘设置压力 ...

嗯,我一直在留意回复,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我尽量根据各位大神的指点试着去操作看看,不行的话再想办法。您的回复让我不断开窍。我一直都很想谁能够核算下成本和工费,利用空余时间帮我搞出来。

网友B:
智能分配力度夹紧,我觉得目前的技术还不太行。我想了几个方案:
1、手动夹紧,类似于螺纹传动,靠人的感觉。
2、气囊夹紧。比如在内部配置3个充气气囊,气囊充气膨胀,夹紧瓶子。可以通过控制气囊的充气压力,控制夹持力。但是这样的结构如果还要跟着容器一起旋转,就有点困难。所以要把容器改成摇动。这样摇动的控制又需要考虑。或者连同充气机构一起旋转,不知道最小的气泵能有多小。或者要在旋转时和充气机构脱开。
3、容器里内置一个负压吸盘,但这个受瓶子的形状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分配力度夹紧,我觉得目前的技术还不太行。我想了几个方案:
1、手动夹紧,类似于螺纹传动,靠人的感觉 ...

辛苦大神了。之前我也考虑过手动夹紧,自己做来测试时候后来用了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转筒做的比较浅,大概是瓶身一半多点的位置,把瓶子放下去后,在转筒口(上部)对称两边用橡皮筋固定一个倒过来的漏斗装置,扣着瓶子。但是这样会产生摇晃,对电机的转抽造成损害。而且不同规格的瓶子,就不适用了。所以只是测试,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固定方法。后来考虑到用橡皮筋和铁线做一个圆形,可松可紧,但是操作又不方便。气囊夹紧感觉不好控制,小的瓶得充大(多)气,大的瓶如果还是充大(多)气容易挤爆,如果充少点气的话气囊鼓不起来也不行。另外您所说的负压气盆,这也是对瓶子规格的考验,或许定一个规格,才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气囊可以用长条形的气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分配力度夹紧,我觉得目前的技术还不太行。我想了几个方案:
1、手动夹紧,类似于螺纹传动,靠人的感觉 ...

大神辛苦了,让我发散了点思维。就怕目前的技术实现不了,因为我还是想考虑时间问题,能几秒内实现抓紧,这样来说应该是智能夹紧最好?手动夹紧我也尽量试试看看有没有快速度的。气囊夹紧感觉确实不好控制,包括用久的磨损问题和您所说的不同瓶子规格的问题。不过确实费心了,非常感谢啊,我也受到了启发。多一个人多一种思考的方式。我自己的也分享下,之前测试的时候,是把转筒做成瓶体高度一般的,把瓶子放下去后,再加个倒漏斗形的盖子,用三根橡皮筋固定在转筒口三边上,不过这样的结果是有些晃动,也容易损坏电机轴心。气囊我刚刚也按你的思路去想了,我看看可行性。非常非常的感谢!!!!

网友D:
可以做外壁带磁性的小瓶子,套筒内壁弄个相反的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外壁带磁性的小瓶子,套筒内壁弄个相反的磁性。

磁悬浮?这个感觉不好控制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辛苦大神了。之前我也考虑过手动夹紧,自己做来测试时候后来用了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转筒做的比较浅,大概 ...

试试

楼主:
今天没有回复了,自己试了下,搞不了,直接到威XX中X(不想打广告)发布奖赏去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撒钱。。。。。

网友E:
一直在看。。。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杯子或瓶里的液体产生漩涡水流?还有其他最终目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看。。。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杯子或瓶里的液体产生漩涡水流?还有其他最终目的吗?

估计目的是带走瓶内的某些信息,比如热量...但楼主研究的肯定是高大上的问题

网友G:
你是想做奶粉搅拌机吧,感觉是这么一种功能

网友E:
楼主是知道有磁力搅拌器这个东西的前提下搞这个设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目的是带走瓶内的某些信息,比如热量...但楼主研究的肯定是高大上的问题

哎,小玩意,只是我太业余了,当初学的是文科,工科没学到皮毛,自己对着物流书乱啃,消化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看。。。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杯子或瓶里的液体产生漩涡水流?还有其他最终目的吗?

没其他目的了啊,已经在猪X和威X发布奖赏了,但是今天浏览了下,才知道还有一种东东叫做漩涡混合器,跟我所想做的太相似了,自感孤陋寡闻啊,但是我不明白它的原理啊,把杯子放在上面,利用震动就真的可以溶解杯子里面的粉剂了吗?利用的是声波震动还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想做奶粉搅拌机吧,感觉是这么一种功能

类似的这种功能啊,能溶解各种粉剂,不限于奶粉,只要是粉剂能充分溶解,不产生泡沫啊,今天查阅了一些资料,这里问下,漩涡混合器是不是切合这一点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知道有磁力搅拌器这个东西的前提下搞这个设计的吧。。。

嗯,磁力搅拌器这个也只是有所了解,感觉它的一些功能不适合我。另外回复你的那个漩涡混合器,很合胃口,但是我不太了解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其他目的了啊,已经在猪X和威X发布奖赏了,但是今天浏览了下,才知道还有一种东东叫做漩涡混合器,跟我 ...

漩涡搅拌器,最大的缺点就是,一旦遇到顽固的壁面附着物或块儿,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猫在死角里的家伙。
优点应该是易溶物的溶解快。

那,振动的优势呢?查查超声波洗眼镜或洗迷宫式零件内腔的设备原理就知道了。
缺点就是慢。为什么慢?先溶化下来的物质还在表面附近,导致未融化表面附近的溶媒,其“杂质浓度”过高。

要投入一个项目来满足某种市场需求,那必须先充分了解本项目竞争对手的优和劣。
否则,很容易陷入白辛苦一场的结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漩涡搅拌器,最大的缺点就是,一旦遇到顽固的壁面附着物或块儿,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猫在死角里的 ...

受教。如此一来,我还是再慎重考虑出发点。目前一种竞品已经很智能,但是价格太高,我的想法其实一直都是做其产品当中某个环节,靠着环节满足预算较低的人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如此一来,我还是再慎重考虑出发点。目前一种竞品已经很智能,但是价格太高,我的想法其实一直都是 ...

我另开帖子介绍了另一种台式混合搅拌器。也许那个,你也没有见过。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