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05):
这些英文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谢谢各路大神的回复与解答

网友A:
百度翻译

网友B:
上百度查下,还有不明白的再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翻译

Rf和Rb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是底孔光洁和螺牙光洁?z%%C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百度查下,还有不明白的再问下

Rf和Rb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是底孔光洁和螺牙光洁?z%%C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Rf和Rb是什么意思?没有看明白是底孔光洁和螺牙光洁?z%%C是什么意思?

配套的图纸呢,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