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连涡轮蜗杆减速机振动特别大

楼主(2015-05-05):
86步进电机卧连涡轮蜗杆减速机,通过L支架安装在铝板上,情况是这样的:
1.L支架与铝板螺钉不缩紧,电机和涡轮蜗杆振动很小,声音很小
2.一旦把L支架锁紧,电机振动就很大,噪音很大
3.在电机、减速机、L板下加3mm硅胶垫,噪音减小20%左右。
请教:有何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常识问题,你电机要用细分控制,不用,这么大的电机振动很厉害的,

网友(点评):
已经细分了。

网友(点评):
细分控制了,振动还是异常,就是电机的问题,用个好些的电机就是了,这是普通结构,别弄神秘化了,

网友:
步进电机 本身就是嘚瑟着运转,你电机出来先用同步带,而后连你的减速机,

网友:
感觉你那安装方式很有弹性呢。

用"派"形支架,联接上面四个孔。

网友:
1.铝板有多厚?现在铝板下面一定是空的,有喇叭的效应。
2.支架刚性差,最好用厚一点的钢板焊接,小钣金不适合用来用动力件支架。
3.得确定减速机和电机确实没问题,因为这个是震动源。

网友:
支架设计不合理,刚性设计不足,你做一下刚度分析就知道了。设计一个更合理的支架,增大刚性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不信,可以试一试。

网友:
一般都是电机控制方面或者电机自身的问题引起的震荡,控制细分没跳好吧,好好检查检查找找电机供应商问问。

网友:
可以考虑下L支架问题,检查下垂直度(4点定位,用高度规扫下),一般控制在0.02内,可极大消除振动。也可以找我们工程师协助Q2710-599-224

网友(点评):
支架应该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他说加上尼龙垫后能消振20%,还是由于他那个电机和减速箱这个系统里面产生的

网友:
个人觉得要么电机控制没做好,要么就是减速器有问题

网友:
自动化研究不深,我觉得电机轴和减速机轴的同轴度不好导致的。
你的电机和减速机是怎样连接的?减速机固定在了L支架上,那电机固定在哪里了呢?

网友:
步进电机速度是多少?细分多少?谁家的电机驱动

网友:
从图片上判断,减速器轴和旋转盘轴的平行度不够,虽然同步带可补偿一定的偏差,但因为平行度的原因造成负载交替发生变化,步进电机在其负载超出合理水平时易发生振动、丢步的情况。没锁紧和垫硅胶板也是在补偿平行度。
建议如下:
1.检查同步带两端轴的平行度
2.核查电机的负载与速度的关系是否在合理水平,需要特别注意一点的是,有些品牌的步进电机质量不稳定。
3.核查转盘的运动惯量是否合理,电机是否抗得住。
3.更改电机与减速器的联接方式,如同步带等方式。

通常情况下,多是电机选型不当或电机的参数设置不当,其次考虑安装精度的问题。

网友:
关键现象:螺丝没拧紧,没有振动,拧紧振动很大,带减震垫小20%。
1、步进电机产生的振动,在没拧紧时,通过支架结合部位摩擦和位移耗散掉了,所以声音很小;
2、拧紧后,与铝板组合,振动传递给铝板,而铝板刚性太差,恰好形成共振;看图片,你铝板厚度很薄,想办法加强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看不出来你步进电机怎么固定的

网友:
铝板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