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弯曲许用应力参数怎么查找呢

楼主(2015-05-05):
今天遇到个工作问题,以前都是凭感觉估摸强度够不够,因为看了社友上传的,赵学田先生主编的《机械设计自学入门》。所以想学以致用,从计算校核的角度试着分析下。一根10*30,1.5MM厚的304不锈钢管,知道怎么计算管的抗弯曲系数和最大弯曲载荷,但不知道这个材料的许用弯曲应力是多少?百度了下也不知道在哪查(本人非机械专业,在社友的熏陶下想更有依据地设计)。求万能的社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哪有许用弯曲应力!要计算正应力和切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许用弯曲应力!要计算正应力和切应力

有啊,赵学田主编的《机械设计自学入门》里,表2-5列出常用材料在室温、静载荷下的弯曲许用应力。不过不知道304的是多少

网友:
弯曲是一种载荷条件而已,会引起正应力和切应力

网友B:
麻烦楼主把你那本书上的关于“许用弯曲应力”的概念贴上来

也许,它只是某些概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把你那本书上的关于“许用弯曲应力”的概念贴上来

也许,它只是某些概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网友(点评):
这图上写的公式,算是正应力的公式,是不是版本比较旧了,描述跟现在的版本不太一样?

楼主:
大侠帮我看看。我这本书比较旧了。楼上几位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我暂时不知道怎么对应这些概念

网友B:
从楼主的贴图中,我做出以下推论:
许用弯曲应力就是在弯曲情况下的许用应力,以图为例,即上表面受压时,许用弯曲应力就是许用压应力,下表面受拉,则许用弯曲应力是许用拉应力。
对于304不锈钢,对于热轧方管,属于塑性材料,受拉和受压基本是一致的,那么许用应力可以理解为屈服强度再乘以一个考虑安全的折算系数。安全系数的话我认为取0.3~0.5好了。

保守的说,对于某些材料,受拉和受压时的强度极限并不相同。安全系数也会因为工作状况的不同而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贴图中,我做出以下推论:
许用弯曲应力就是在弯曲情况下的许用应力,以图为例,即上表面受压时, ...

谢谢大侠指导。还有一个问题是,原书上的许用弯曲应力,从理解上是不是最大弯曲应力不超过这个值时(也就是大侠所推导的屈服强度再乘以0.3~0.5的系数),理论上管子就不会弯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导。还有一个问题是,原书上的许用弯曲应力,从理解上是不是最大弯曲应力不超过这个值时(也就 ...

弯曲是肯定会弯曲的,只是弯曲变形在材料的弹性变形范围内,就是加入负载撤销的话能恢复原来的形状。
这个校核的目的是再负载小于这个值的情况下不发生塑性变形,以保持结构的稳定。

横梁受任何微小的力都会产生微小的弯曲的,因为它不是绝对的刚体。结构稳定时,必须有一个反作用力于负载平衡,可以认为这个反作用力是由梁的变形产生的合力。也就是两端支座的支反力传递过来的。(这一段我说的有点乱)

弯曲的大小又叫挠度,和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钢材的弹性模量很大,一般在弹性变形范围内的变形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曲是肯定会弯曲的,只是弯曲变形在材料的弹性变形范围内,就是加入负载撤销的话能恢复原来的形状。
这 ...

已知载荷的情况下,能不能计算弯曲的大小啊,比如已知长度(1400MM)、两端支撑的一根矩形管(10*30*1.5厚,竖放,10为宽,30为高),在中点处悬挂一个84KG的重物,不计管子的重量,能不能计算管子中点处最多会垂直往下弯曲多少呢,这个能不能核算哪。谢谢

网友(点评):
可以计算,你可以去看看材料力学这本书先,这些问题基本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知载荷的情况下,能不能计算弯曲的大小啊,比如已知长度(1400MM)、两端支撑的一根矩形管(10*30*1.5厚 ...

谢谢召唤师

网友(2016-08-22):
哎,我这个也挺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