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实现单输出轴正转,反转,空挡的减速箱

楼主(2015-05-05):
本人在设计一台机器,汽油发动机出来联接减速箱,希望能通过减速箱实现,机器正转,反转,和空挡功能,不知道到市面上有么有这种的减速箱,比如,输入轴是顺时针,输出可以通过拨动器调节,实现顺时针,逆时针,空挡的,谢谢大家!!!!

网友A:
。。汽车变速箱,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手动的5速,高级的自动换档,嘿嘿。。。。。

网友(点评):
再新的,还有无级变速箱。

网友B:
我们的减速箱可以通过拨动器调实现正转,反转,及变速调整,但不知道你说的空挡功能是不是类似汽车的空挡还是其他什么意思?

网友:
完全没问题,还可以变速比呢,不过正反转应该是电机变向!

网友:
水泥搅拌机的机构就是

网友C:
说了这么多不就是变速箱的功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减速箱可以通过拨动器调实现正转,反转,及变速调整,但不知道你说的空挡功能是不是类似汽车的空挡还 ...

是的,就是汽车的空挡意思,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我们公司的双向棘轮螺丝批可以手动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变速箱,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其实我要的也就是类似汽车的变速箱,但一直找不到,还有就是结构不需要那么复杂,只需要一个正档,一个负档,一个空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这么多不就是变速箱的功能嘛?

一般的变速箱只有变比功能,没有正反档位功能。。。。

网友(点评):
倒档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汽车的空挡意思,有联系方式吗?

有,2710-599-224@qq.com  (发邮件去掉-)

网友:
普通机床的主轴结构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正反转空转 车床上面是靠的一个摩擦片

网友:
自己做一个得了,4个齿轮加两根花键轴的事

网友:
我是图。拨叉三个档,前进则Z1直接传动Z5,正转
中间则空档
后退则Z1、Z2、Z3、Z4、Z5依次传动。反转。
传动比算一下,也只要Z1上轴用花键,其他都固定。简单

网友(点评):
图传没了,我去

网友(点评):
传不了图了。无奈。这说一下大致也懂了吧。

网友:
掏寶  三輪車發動機  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