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叶轮怎么加工?请教

楼主(2015-05-05):
各位大侠,遇到困难了,这个叶轮怎么加工的

补充内容 (2015-5-6 15:07):
这个叶轮目前量不多,轮直径就30mm,宽就8mm,很小 叶片厚度1-1.5mm的样子,还有这个条纹怎么弄出来呢?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多轴加工中心?不知道你这个得几轴的。。。

网友(点评):
抱歉。我还以为这是毛胚件还要精加工呢。。。

网友:
精铸外形,铣两端面,定位钻铰孔。

网友(点评):
铸造用的模具又如何加工呢?钳工手工干出来?像大国工匠那样的?

网友A:
是什么材料我怎么感觉是拿型材做的

网友B:
目测得五轴,叶片还有斜度

网友:
看叶面好像是成型的,不用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材料我怎么感觉是拿型材做的

材料不锈铁 具有导磁性不锈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材料不锈铁 具有导磁性不锈钢

毛坯做好以后,是不是可以冲压成叶片的V型。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精度有很高要求冲压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毛胚叶片的厚度质量得管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做好以后,是不是可以冲压成叶片的V型。

好像 冲的话有点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得五轴,叶片还有斜度

 那加工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 冲的话有点挡吧

老虎钳用过吗

网友:
看着叶片精度要求不高吧有点像人字齿,看着齿根的位置有点内凹,这个可以用个4轴就可以做吧,在普通三轴机床上面加一个旋转轴,旋转轴夹住叶轮的中心孔就可以吧 这个尺寸看着比较小 中心孔那个位置最好加个过渡轴 采用一夹一顶的方式

网友:
压铸。以叶片对折处分为上下模,抽芯

网友(点评):
剩下就是机加工两端面和内孔了

网友C:
脱蜡铸件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量大吗?大就铸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脱蜡铸件

够呛

网友:
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
如果是我,量多的话,
1. 先挤出成型做出一个棒状的叶轮,条纹顺带挤出,然后锯成一个个的小叶轮,
2. 从两端铣将叶轮铣成靠近圆心的薄,外面的宽
3.固定叶轮,从端面方向,压一下,曲面就出来了(是从叶轮端面不是平面判断的)
还在念书,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valier_Ricky 前辈看下我的方案可不可行?

我又完蛋啦。
 w& d- T我以为这是毛胚件要再加工呢。追加信息一看,还这么小不点。。。

人家说了量不大,那挤出是不可能的吧。。。而且叶片那么薄,也不好铣。。。高转速雕铣也许还行。

我也一直都是做非标的,跟批量生产的挤出件啊铸件啊的,暂时也没有缘分。  {1 R

也不知道那个材料,能不能挤出。。。

X0 j g9 M. w& |( _但,上面有位说的那个脱蜡铸件,找个能做得细致的,应该可以吧。
我知道浙江平湖的大厂,质量还挺好。

就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接这小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