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如何排列出料

楼主(2015-05-05):
如第一张图,有两个物料要套到一起,其中大的物料是塑料,小的物料是硅胶,直径10mm。现在我的方案是如第二张图,通过振动盘将物料送到位,光纤传感器感应物料位置后,气缸带动导柱往上面顶,顶杆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压紧两个物料以及向上伸,将物料露出治具。顶的动作已经做了实验,可行,误差在1mm,成功率100%。现在有一下两个问题:1.物料要排列的出料,然后通过CCB(视觉系统)对物料全检;2.要是硅胶的那个物料卡在导向槽里面,怎么办?

网友A:
感应物料的sensor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触发,就说明卡料了,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用CCD进行全检呢?是检测料道有没有卡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物料的sensor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触发,就说明卡料了,不明白为什么还要用CCD进行全检呢?是检测料道 ...

因为有些物料是不良产品而且又恰好能被振动盘振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