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下料问题,急求。。。

楼主(2015-05-05):
各位大侠,我现在用4mm304卷圆,要求提前在板材上已经开好孔,我应该怎么下料,在板材上画圆孔还是椭圆孔,有没有什么方法,多谢

网友:
用3D画成品然后展开

网友:
不明所以
1、你需要的成品是什么样子的?
2、下料后到成品是怎么加工的?
3、你哪个地方不明白?

网友:
是以矩形板的长边为卷筒的素线,还是以矩形板的短边为卷筒的素线

网友:
说的不明所以,这个很简单3D图,展开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我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5-06-12):
图不太清楚,看图下面两个圆弧的地方好像是开孔,开孔近似椭圆。

网友:
到下料的时侯,精度要求高,最好是考虑一下材料的延展率,特别是你用3D展开的尺寸。这个因素不要忘记。

网友:
肯定是椭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