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简单的结构求教!

楼主(2015-05-05):
    如图:90X90X8的钢管在120X120X10的钢管内滑动,两钢管重叠150mm,重叠550mm(即90X90X8钢管下滑400mm)两个位置需要卡位。
要求:
1.钢管卡位后,需要承受20吨的压力;
2.卡位和松开卡位要操作简单快速,但是要可靠;
3.因为上下滑动是靠外力进行,两个需要卡位的位置需要定位。
现在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穿螺栓,但是上下滑动是靠汽吊完成,内外钢管的孔很难对准。
现求教高手:
钢管重叠到了需要卡位的两个位置,卡位机构自动卡位;需要滑动换位置时一个简单操作就可以松开卡位。

网友A:
加个键就容易对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键就容易对准了

请教怎么加键?导向是比较准的,现在是上下升降时高度方向对不准。

网友:
你这个结构有震动么?没有的话建议用销取代螺栓,可以在销前端做成圆锥形,便于插入。

网友(点评):
这个是运输使用,压了二十来吨的重物,放在汽车平板上,螺栓螺母比较保险。

网友:
理解错了。
那就是在销(大销)上径向钻孔,加个小销,后面加个弹簧,管上的孔两侧加两个凸台。拉起大销,转90度,就卡在凸台上,大小管自由上下,转回去就自动卡住大小管。如果在滑动的时候有负载,这个方法倒是不好用

网友(点评):
谢谢你,我想,还是别搞太复杂了,越复杂月不耐用,出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

网友(点评):
这其实很简单

网友:
能否做成斜块加弹簧的结构,下降的矩形管开个限位槽,下降后斜块自动插入槽内,然后拉开弹簧解锁。

楼主:
    感谢大家的出谋划策,我准备还是直接用螺栓螺母连接算了。往上滑动时,让90钢管上焊接的导向块碰到120钢管上安装的导向块作为定位;往下滑动90钢管上端面的焊接板碰到120钢管的上断面作为定位。
   下次有什么问题再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