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剖面线

楼主(2015-05-05):
如图轴和轴套剖面线都是一个方向的,怎么设置后剖切后两个相连零件剖面线垂直。

网友:
首先要告诉大家你是什么软件

网友:
什么软件,改剖切线方向呀

网友:
不要选择自动加载剖切线

网友:
选区域填充

网友:
你要说明是solidworks哪个版本,因为不同版本有不同的设置

楼主: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3

网友:
生成剖视的时候选自动打剖面线就行了。

网友:
SW自动生成的没有这问题吧,你是不是设置过了

网友:
选中你要改的剖面线,再把左边的第一个钩去掉就可以改线的角度与比例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