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煤能量请教

楼主(2015-05-05):
哪位大神知道蜂窝煤能量是多少千卡/公斤?

网友:
蜂窝煤是用啥煤做滴
做蜂窝煤的煤是那个矿出来滴

网友:
蜂窝煤是没有标准热量的,

煤有很多种,动力煤是在‘标准值’下面的,还要看是哪里出的煤,

知道哪里的煤以后,再知道掺的黄土与石灰的量,再折算,就是你那个数据,是一个神仙都不会知道的数据,

网友(点评):
八爷说的对,即使是同一个矿,不同的煤层其热值、灰分、硫分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层煤,也不太一样,矿上一般拿发热量高的和低的配着卖,卖家和买家要不停地抽样。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蜂窝煤里是加了黄泥的吧,良心不同,黄泥量应该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砖厂都有验大卡的仪器,买一台几千块钱!

网友:
自己做个简单的实验就ok了

楼主:
只需要一个大概值就行,不需要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