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该怎么选型啊,不会做求指导!

楼主(2015-05-05):
问题描述这是涡轮丝杠升降台,知道承重30kg,丝杆升降速度4.05m/min左右,速比为6/1,怎么选电机。。。。谢谢了!

网友A:
1,按速比把每个东西的惯性距先算了,

2,把载荷加上,折算成电机的负载,

3,按电机启动程序计算,书上都说了,不啰嗦了,

4,电机有一个启动次数,在这个次数里面,每次不超时,就可以了,

5,有超时情况,把超时折算热量,再推回来,折算启动次数,这个次数就是你可以用的次数了,

网友(点评):
八爷,推荐本好点的书,现在书太多,而且每本书往往都不是一样算法,好多简化得厉害,现在选电机,我算出以后,往往系数都多放一点,怕万一不行。因为心里实在没有底气说算得很精确

网友(点评):
你这样说,肯定是因为你没把这搞明白,算每一个传动部件的转动惯量,算负载转矩、惯性力矩,算初始功率,全世界通用,这些都和电机没关系,这部分基础,八爷不会再解释。其次才是按电机特性,例如转矩转速特性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速比把每个东西的惯性距先算了,

2,把载荷加上,折算成电机的负载,

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