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铁件表面处理成黑色怎么弄

楼主(2015-05-05):
            这 是两款我们公司根据客户的样品做的零件。客户的样品材质不知道,只知道硬度在60-65度,表面处理黑色的,用东西铲铲不掉,感觉很硬
            我们做的两款东西是做出来了,但是表面处理怎么都达不到样品那样。我们做的没有样品亮,样品处理之后都是黑的发亮,我们处理的表面无光泽,而且用东西铲能把黑色铲掉。
           我们选用的方式为普通发黑,就是上面的那种情况。还选用另一种镀黑锌,比发黑光亮一点,但是镀层也很软一铲就掉。所以在这里想请教一下样品是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处理的。我们用的材质为高速钢

网友:
发黑处理。

网友(点评):
我们就是发黑的,但是光泽和吸附力达不到。难道使我们磨的光洁度不够?

网友:
等结果,学习一下

网友A:
材料不同。60度可以用高铬钢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不同。60度可以用高铬钢来做

关键是现在表面处理达不到样品的效果

网友(点评):
楼上正确,

网友:
镀黑铬,根据硬度,附着能力推断是镀黑铬。

网友:
发黑的技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表面处理达不到样品的效果

材质不同,发黑的效果也不同。
不过样品上那么亮,考虑是镀黑铬

网友:
不晓得 等大神 学习下

网友:
低温磷化

网友B:
唉,先叹口气!

诸位不知道QPQ吗?

网友(点评):
大侠,这里想请问一下,今天把零件拿回来,但是处理效果和样品差别太大了,没有样品的光亮,黑到时蛮黑的,而且表面有一层黑色的用布一擦就掉,这是咋回事呢?我看像是在炉子里面时间长了,总之摸上去表面很粗糙

网友(点评):
QPQ是复合氮化,而且不像氮化那样,对原始材质没有要求,表即使是纯铁,其表层也可以有HV500以上硬度。当然,是表面很浅的一层。

网友(点评):
QPQ是字头缩写,中间的“P”是Polish,抛光。做QPQ的工件,其原始表面的光洁度很要紧,热处理中间的抛光很要紧。QPQ有几道工序,你的工件处理后效果不好,每个工序都可能有关系,但上面说的原始光洁度和中间抛光....

网友(点评):
没做好的可能性大一点。普通做QPQ只对硬度有要求,发黑的QPQ不常做,技术要求更高。你找的那一家,应该技术上还差一点。

网友(点评):
你可以找老鹰,问一问做QPQ社友的联系方法去讨教,也可以直接去成都工具研究所。我去年去川西旅游,在成都特地用了一天工夫去拜访学习过,接待很热情。

网友(点评):
上面有个叙述有语病,要改正。应该是“普通做QPQ对硬度有要求,外观方面没有特殊的高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原因跟我们处理前的表面光洁度有关系,第一次光洁度最多0.8,后来磨到0.4又抛了光在去试了一下基本上和样品差不多

网友B:
按楼主的叙述,这个工件经过了QPQ处理。
什么是”QPQ“?诸位自己谷歌或百度一下吧。反正,不是新技术了。
楼主要做这个工艺,可先移步热处理板块,搜索一下有关帖子。本论坛就有社友从事这项技术,他的公司在合肥。
这项热处理技术已经比较普及,楼主也可以就近找一家协作者。
要想做最好的,去成都工具研究所,那里是大陆这项技术的开创和领先者。

网友(点评):
不知道的,先打两下PP.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点评,昨天晚上在网上找到了,就是用QPQ处理的,今天在苏州临湖那边找到了一家,已经拿去处理了。就是价格有点高,呵呵两件200元,不过量少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叙述,这个工件经过了QPQ处理。
什么是”QPQ“?诸位自己谷歌或百度一下吧。反正,不是新技术了。 ...

看下楼主在苏州,苏州西山那边就有一家

嘉兴我也知道一家,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们的麻花钻最近在用这种工艺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先叹口气!

诸位不知道QPQ吗?

仔细有回头看了下楼主的帖子

前辈,他的样品印度有60-65度

QPQ因为加工过程温度的问题,只有表层可以做到60以上,但是内层是没有这么硬的

如果客户样品室里外均一硬度,是不是采用低温氮化铝钛来做更合适?

网友:
你的麻花钻不也在想用QPQ吗?

网友(点评):
我们麻花钻的心部硬度没那么高要求的,我看他的是结构件,可能内外要求硬度差不多。。

网友(点评):
不要可能,问清楚再说,热处理手段很多。

网友(点评):
呵呵,楼主没描述清楚,俺只是讨论下假如产品内外要求一样的60-65度,用什么来达到黑色外观会比较好

网友(点评):
QPQ淬火件一样可以做,淬火后表面经过磨加工的与普通件没有不同。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刚接触QPQ,还不熟悉,工厂的人都不肯多讲

网友:
材料不一样。。。

网友:
可以考虑黑磷化处理,你材料是高速钢,热处理后有硬度了,镀黑铬成本高。

网友:
电泳,试一下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2015-06-06):
1、考虑改善工件粗糙度;
2、可能是发蓝槽液有杂质。

网友:
是不是黑色磷化

网友:
还有镀黑铬,没见过

网友:
镀钛(碳化钛),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