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 钣金小孔填充阵列 红色线位置怎么漏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05):
solidworks2012 钣金小孔填充阵列 红色线位置怎么漏了,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刚开了2013,这种我一般都用线性阵列2次,还真不知道有填充阵列这个功能

网友:
20mm是环间距,环是以你那源特征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的的方形环,相邻环间隔为20mm,那两个红色特征不在方形环上。

网友:
经过试验,我觉得你应该用阵列布局选项中的第一个选项【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