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传动

楼主(2015-05-05):
最近在设计一个带传动机构,平时都按以往经验估计的,这次需要一个准确的计算数字就按设计手册推了一遍。发现带宽确定上这设计每本公式还不一样。一个比较全包含了啮合系数,带长系数,带宽系数。另外的常见的有少一个带宽系数,还有的少两个,公式里只有一个啮合系数。更郁闷的是这个包含带宽系数的,系数需要实际带宽bs/bs0. 而实际带宽计算中又需要使用带宽系数。具体可以看看插图。
问问各位有谁能解释下么
另外说一句,少系数的公式貌似算出来的带宽跟实际差的有点多。

截图

截图

网友A:
带宽有时候都不用算的,除非应用场合要求很高。

楼主:
自顶一个,期待高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有时候都不用算的,除非应用场合要求很高。

是啊   这回遇到较真的情况,得那数据说话啊。带的强度校核一般你们都校核了些什么参数?

网友:
米思米网站有算这个的软件。皮带宽度Bw=设计动力/基准传动容量/啮合补偿系数*基准皮带宽度。
选好宽度了,
然后主要用来算中间扰度,然后算预加张紧力。

网友:
能吧米思米网站设计的链接贴出来吗?谢谢了。

网友(2017-04-26):
大神还是很多的,坐等

网友(2019-04-30):
机械设计手册提供基本设计参考,具体可以根据厂家提供的校核数据和方式   不过很多厂家根本没有提供这些东西,这就是机械的“灵活”之处,“能用”与“耐用”有时分不了那么清,还得看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