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定位和图纸问题

楼主(2015-05-05):
最近出图,突然发现预铸工艺孔精度好像不知道给多少为好。
产品为铝合金箱体
1、箱体毛坯工艺孔一般有两种情况 A:普通盲孔       B:一圆孔一腰型孔;
2、A情况下夹具 第一工序定位用的是两弹簧锥销(其中一个削边);
由于都为锥销,我觉得位置度应该分两个方向给,其中两销连线垂直方向给严一点;此情况下我觉得角向装夹精度应该挺高的;;毛坯图设计时保证了产品孔径最大位置度最大的情况下至少有余量单边0.3;
我想问的是:
Q1:这种弹簧销自身能摆动吗?能的话摆动量是多少?因为能一定的摆动的话标注图纸需要考虑此要求。
Q2:不能摆动的话那此时毛坯中心距公差只能根据削边销削边量来设计?基本上也就是中心线方圆锥向位置度可以标注为TOP|Φ***@MMC|A|B
Q3:此种毛坯孔定位的夹具不好装夹的原因只能是中心距太差吧(先不考虑产品变形)?
Q4:如是腰形毛坯孔,定位销直接是圆锥弹簧销就行了吧?
3、成品加工时我觉得用一圆柱一菱形死销的时候位置度应该TOP|Φ***@MMC|A|B@MMC 标注
     一内涨销子一菱形内涨销的时候 按TOP|Φ***@|A|B标注;
    其实也就是带自动定心类的基准MMC不考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
4、我想毛坯孔用弹簧锥销;精加工为什么不用类似的销子呢?弹簧销子精度不够的话是否可以用配合精度足够的液压机构来实现销子的上下浮动?
5、突然间想起来一个问题,辅助支撑的油缸的力是和主支撑出一样的吗?
6、我一直觉得图纸设计时对各定位面和定位孔定义好平面度(轮廓度)和垂直度位置度下;其余孔在此坐标系下定义好相应的位置度保证最小余量;此时产品在符合图纸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出现余量不足的情况(夹具精度足够,机床精度足够);

以上有点乱,大家随便看看探讨下吧。
1、

补充内容 (2015-5-6 17:51):
补充一条吧,毛坯图的设计基准和工艺是一致的。

网友A:
   看了这么久的论坛 提公差夹具定位设计贴太少,看样子楼主大公司(或者比较看中质量的).
     优秀的产品一般都是装夹那一刻开始的
          你这个定位孔是装夹用的 它的功能是定位  但定位也有好几种  对于单件 单工序   单件多工序   多件 单工序是不一样,因为孔和或者说销孔就不一样的。及公差要求就不一样,因为我很少设计单件单工序东西所以,因为以前公司都是一批料来都是组合夹具,装夹完上CNC 加工完 所以我做的分析 这个工序的尺寸结构 机床定位精度 给一个销孔尺寸。
           楼主箱体零件 工艺孔应该和你加工顺序调整的。再加上你是铸铝件 没有CNC的话,还是要具体分析,我经常看老外的发动机缸体加工工艺文件觉得他们跟注重尺寸前期分析和机床精度分析,和辅助检具作用。 国内产品质量不好就是因为 根本没明白机床到底在什么情况在干活,装夹都没有定位好 再加上机床精度又不行 结构东西超差了。

网友B:
Q1:这种弹簧销自身能摆动吗?能的话摆动量是多少?因为能一定的摆动的话标注图纸需要考虑此要求。
任何滑动的东西都有间隙的,间隙量就是所谓的摆动量,一般H7 g6吧,看设计人员习惯
但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锥销的目的
锥销就是靠销本身的上下滑动引起的在同一基准面孔变化来覆盖毛坯的误差的,具体看你要有多大的毛坯误差量设置滑动距离和锥度
Q2:不能摆动的话那此时毛坯中心距公差只能根据削边销削边量来设计?基本上也就是中心线方圆锥向位置度可以标注为TOP|Φ***@MMC|A|B
毛坯中心距要控制,看你铸造出来的一般公差就可以,锥销完全可以吸收这部分误差。
Q3:此种毛坯孔定位的夹具不好装夹的原因只能是中心距太差吧(先不考虑产品变形)?不好装夹的原因可能是滑动间隙不好,弹簧力气选择过高,锥度设置不合理等等,要看实际的现场情况才有确定的结论
不好
Q4:如是腰形毛坯孔,定位销直接是圆锥弹簧销就行了吧?圆孔和腰孔设置首先要考虑圆孔中心和腰孔中心连线方向设置长孔方向,腰孔长边靠住做基准,腰孔主要目的是限制角度方向回转
3、成品加工时我觉得用一圆柱一菱形死销的时候位置度应该TOP|Φ***@MMC|A|B@MMC 标注
     一内涨销子一菱形内涨销的时候 按TOP|Φ***@|A|B标注;
    其实也就是带自动定心类的基准MMC不考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成品选择加工后的孔做基准死销也是可以的
4、我想毛坯孔用弹簧锥销;精加工为什么不用类似的销子呢?弹簧销子精度不够的话是否可以用配合精度足够的液压机构来实现销子的上下浮动?
浮动的目的只是消除毛坯的不可控偏差,精加工用浮动销不是那么必要
5、突然间想起来一个问题,辅助支撑的油缸的力是和主支撑出一样的吗?辅助支撑力选择大于1.5倍夹紧力
辅助支撑力是

6、我一直觉得图纸设计时对各定位面和定位孔定义好平面度(轮廓度)和垂直度位置度下;其余孔在此坐标系下定义好相应的位置度保证最小余量;此时产品在符合图纸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出现余量不足的情况(夹具精度足够,机床精度足够);
图纸设计要考虑工艺特性,也要考虑能否实现,铸造本身的公差是不能和加工的公差设置一样的,这也是工艺应该考虑的问题
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网友:
水平太差,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么久的论坛 提公差夹具定位设计贴太少,看样子楼主大公司(或者比较看中质量的).
     优秀的产 ...

只是突然间对壳体的毛坯图第一序工艺孔怎么给公差注意了起来;想着想着才发现很多细节。
现在公司给的感觉较随意,也没个道道;
主要是第一序(在以前公司对这个也不是很重视,能装就行,不能装就调夹具到能装就行了,不是靠前期设计控制)
至于后面的工序倒是好搞;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把原图纸完整地帖出来吗

这个跟图纸问题没什么关系吧,主要是个大方向的问题;
我也不是纠结什么一面两孔销子怎么设计的问题,那些东西书上都查得到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这种弹簧销自身能摆动吗?能的话摆动量是多少?因为能一定的摆动的话标注图纸需要考虑此要求。
任何滑 ...

谢谢回答了;
1、精加工用锥销的问题我只是想确认下它和一般的内涨销相比精度差多少(我只见过内涨的)
2、毛坯图设计孔径是按照铸造公差给的,位置度设计是考虑孔MMC时有0.3的余量(LMC要求)基于此我才考虑的最后一条;
3、其实最终我想搞明白的是锥销情况下毛坯孔角向位置度给多少合适?
4、至于装夹,锥度设计啥的肯定是足够的,弹簧松紧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就是有不好装的咋办?

大家说说一副普通的2-3K的液压夹具和10-20K的夹具在精度上对产品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这种弹簧销自身能摆动吗?能的话摆动量是多少?因为能一定的摆动的话标注图纸需要考虑此要求。
任何滑 ...

你说的支撑力选择大于1.5倍夹紧力是从下图中来的吗。但是辅助支撑上面没有夹紧缸啊不能这样设计吧。

网友(点评):
辅助支撑上面没有夹紧缸的时候请考虑夹具使用过程中受力情况

楼主:
这是我找的一个样本上的信息,我想我的问题差不多了。
A:精加工过得定位孔

B:毛坯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