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测绘,请教

楼主(2015-05-06):
本人模具新手,现有一套模具需要设计,只给了与其相配的一件模具实物产品,没有三维图纸,怎么设计另一件模具啊?没法测绘啊!

网友:
给的是啥,不发个图片讲不清楚

网友:
看什么模具啊。。。。

网友:
得有产品图呀,如果什么都没有,只有实物那就测绘,太复杂了就上三坐标

网友:
可以使用三坐标来测出三维尺寸。最佳方案是有3D扫描设备,带逆向工程的那种。将现有模具扫描完成,仪器会直接生成一个3D实体,可以用一般的三维软件打开,如UG、PRO/E、CATIA等,然后剩下的就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