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机变速箱直径300的轴承座孔应该用多大的公差

楼主(2015-05-06):
老板从外面按废铁的价格买了台二手热轧机,减速箱拆开来发现轴承座下面垫着铜片,估计是轴承座孔变大了之后才垫进去的。现在老板叫用碳钢焊条焊一圈,把轴承座孔径变小再拉去磨。请问热轧机变速箱直径300的轴承座孔应该用多大的配合公差

网友:
这个是需要计算的,你可以去网上找互换性的资料,里面有轴承配合公差计算。

网友A:
看什么轴承,一般是不是H7,H8,不想误人子弟,仅供参考。

网友:
根据你说这些内容,基本是没有办法确认轴承孔公差的。

建议你找你你选用轴承的厂家样本推荐值。

如果没有的话,自己找一个NSK样本看看,二十分钟基本的那点东西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公差与装配有关系,为方便轴承装配选间隙,如:G7.8等。

网友B:
有的机构安装轴承时设计成加垫片的。

网友:
最好有个图

网友:
选过渡配合,公差大小就得查一个标准了

网友(点评):
如果该轴承是浮动端呢?

网友(点评):
比过渡配合的间隙再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是什么配合?间隙还是过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构安装轴承时设计成加垫片的。

没这么回事!
实践中有人在轴承座上加垫片,但设计是不会这么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回事!
实践中有人在轴承座上加垫片,但设计是不会这么设计的。

有些电机就是那样的。非后期维修加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机就是那样的。非后期维修加入的

可能有些设备从主机厂出来就有垫片,但设计是不会设计成加垫片的。
轴承制造商是反对在轴承座上加垫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些设备从主机厂出来就有垫片,但设计是不会设计成加垫片的。
轴承制造商是反对在轴承座上加垫片的 ...

也许吧。第一次看到那种铝壳里加钢(像是锰钢)垫片我也觉得奇怪,还有卡扣防止与外壳打滑的。
不过多数都是直接放个钢圈铸成一体后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吧。第一次看到那种铝壳里加钢(像是锰钢)垫片我也觉得奇怪,还有卡扣防止与外壳打滑的。
不过多数 ...

假设你是设计师,你是不会加垫片的。
加垫片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配合紧点么,你直接在配合上设计好就行了。
再说垫片,作用是有一点,但却不可靠,垫片肯定会在轴承座上打滑。

网友(点评):
不会打滑的,有向外折弯的,扣在轴承座上。估计加垫片应该是为了容易更换吧

网友(点评):
维修项目是没有办法;你主机设计师一开始就设计这么复杂,效果还没有紧配合好,你会这么设计么?

网友(点评):
大侠,问个问题。就是修理中需要在原轴承外加个套,这时套与轴承与壳体配合公差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轴承,一般是不是H7,H8,不想误人子弟,仅供参考。

”修理中需要在轴承外加个套“
能否再具体一点?轴承外为什么要加套?轴承应用工况?

网友:
磨床加工光洁度 +0~0。005就行了   过度的就-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