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人减震

楼主(2015-05-06):
求助:
注塑车间在工厂二楼,震动大感觉就象在桥上过车,最近增加几台6轴机械手配合注塑机取件,怕影响定位精度和机器的长期稳定性,求助怎样才能把车间的震动影响减到最小。
THANKS!

网友:
减震的话需要先测试振动频率,然后推荐合适的方案,参考:

网友A:
真的不开玩笑!

还是先检查一下或咨询一下这个车间建筑物的工程质量或承载指标吧。

是给原有设备后增加的单元设备,那还得注意这个高重量、高振动的家伙们,他们的摆放位置是否正确。

比如,是否在承重梁上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都忘了。

网友:
如果振动比较大的话,是很可能影响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一段时间后很可能机器人就不能实现取放件了...

网友:
实际情况实际解决啊

网友:
别把楼板整裂了啊!

网友(2020-01-14):
加个弹簧阻尼减震器,有效减少冲击力对楼板的作用,隔离振动

网友:
估计楼板承重有问题,是不是楼上根本不能承重楼主的机器

网友:
又是一例先天体质不佳的案例,说明前期规划施工的重要性。

网友:
减震器很多,要做到精密代价不菲。关键是别把房子震塌了

网友:
在浙江一个工厂做过几个项目,跟你做的类似,取件,埋入,切水口,还有组装。工厂主管告诉我他们工厂大楼每年测量平均要沉降2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开玩笑!

还是先检查一下或咨询一下这个车间建筑物的工程质量或承载指标吧。

这种振动,楼主先别担心机器人了,先重点关心建筑本身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