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气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06):
各位大师好,我有个问题请教,请大家指教,尤其有过实践经验的大师。

在标准大气压下(正常环境--室温,50%的湿度), 以自然的状态打开一个塑料袋,然后再将塑料袋密封(目的就是将一部空气密封一个塑料袋中), 塑料袋内的空气为标准大气压,塑料袋没有被加压涨起。
然后将这个密封的塑料袋放到相对负压为-60Kpa的容器内。我的问题是:这个塑料袋会不会被涨起? 塑料袋内的空气的体积会不会增加?

根据公式PV/nT=R, 塑料袋内空气的体积应该大约会增加到原来的1.6倍,也就是说塑料袋会被涨起,但我做了一个模拟实验, 却发现实际情况并不符合计算(我是用大吸尘器模拟的,负压大小无法定量,但实验结果显示,塑料袋几乎没变)。

请有经验的大师指导。

补充内容 (2015-5-6 12:14):
理论上将,塑料袋应该会变的更充实,但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实际实验时我没有看到这个变化,所以想在这里寻求有过类似应用的大师的指导,实际情况塑料袋体积会不会变大或变的更充实。还是这个理论应用有问题,多谢

网友A:
1.塑料袋密封性能是否可靠?
2.1.6个大气压是否能够让塑料袋膨胀1.6倍?

网友B:
公式的意思是理想情况下体积会变成1.6倍,容器可以跟随气体膨胀,毫无阻力!
实际上塑料袋是没啥弹性,体积变化基本看不出来

换成气球就能看到变化了,但是也不会是1.6倍

网友:
pV = nRT。这个方程有4个变量:p是指理想气体的压强,V为理想气体的体积,n表示气体物质的量,而T则表示理想气体的热力学温度;还有一个常量:R为理想气体常数。可以看出,此方程的变量很多。因此此方程以其变量多、适用范围广而著称,对常温常压下的空气也近似地适用

复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塑料袋密封性能是否可靠?
2.1.6个大气压是否能够让塑料袋膨胀1.6倍?

塑料袋的密封性没问题,这里可以不讨论。主要是这个理论成立不成立。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的意思是理想情况下体积会变成1.6倍,容器可以跟随气体膨胀,毫无阻力!
实际上塑料袋是没啥弹性,体积 ...

大气压下打开塑料袋,再密封。这种状态下,塑料袋是松弛的。如果里面的空气体积因为相对压强的变化而变化,塑料袋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变的丰满或充实才对。

网友(点评):
理论上没错,体积是会变,但你的这个实验有问题。不信你再把气球压到水里试试。。。

网友(点评):
我需要减小塑料袋外围的压力,不是增加外围的压力

网友:
将密闭容器内的气体抽走40%,剩余60%,与外界大气压的压力差为100*(1-0.6)=40KPA(即它的负压值为:-40Kpa)

以上复制的百科
把这个给忘了,负压不是压强,是跟大气压做减法

题中负压是-60,也就是提供负压的容器内压力为40,计算出体积比该是2.5倍

你的口袋估计漏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