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图显示的不解和求助!

楼主(2015-05-06):
由于接触solidworks没多久,现在遇到个问题。在画薄板零件时,板子后面的加强筋总是会显示出线条。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知道的人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正常现像

网友A:
软件为了少占系统资源,采取了降低显示品质的方式。

网友B:
有时候,你可以把它的“缺点”当“优点”用啊。

比如:  哈哈!那个板子,我没搞成影响处理速度的透明,也能知道后面那个在哪里。

我是玩Inventor的,也一样。我现在反而习惯这样的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为了少占系统资源,采取了降低显示品质的方式。

那有什么方法让软件不这样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你可以把它的“缺点”当“优点”用啊。

比如:  哈哈!那个板子,我没搞成影响处理速度的透明, ...

有时候可以接受,但是这样的板子多起来,一眼看过去都是加强筋。。就不好受了。。。

网友:
在工具---选项---系统选项---性能----旁边有个--细节层次,你试试调高点看看,零件如果多的话可能会卡电脑
补充1:        ----文档属性---图像品质    这个也可以试试

网友:
公司还在玩MDT,刚来公司时还真不习惯。现在看任何其他软件的模型那是一个简洁啊!

网友:
在显示样式中有改的,一种是能看到线条的,一种是看不到的

网友:
显示改成不带边线上色就好了,还节约系统资源。

网友C:
这个做图的时候倒是没影响,就是有时做方案截图给别人看的时候不好看,如果是为了出效果图,可以用转换JPG格式做,效果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图的时候倒是没影响,就是有时做方案截图给别人看的时候不好看,如果是为了出效果图,可以用转换JPG格 ...

恩,就是需要给客户看才纠结呢。客户一看还以为加强筋在外面,肯定会误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需要给客户看才纠结呢。客户一看还以为加强筋在外面,肯定会误会的!

我一般就是转换格式出个JPG格式的高清大图,细节的地方就用截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