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 图片上的东西是什么?在哪可以可以买到?

楼主(2015-05-06):
图片上的东西是什么,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能不能提示下是哪里用的,里面应该是有线芯的吧,几芯?是公头还是母头?大概应用要求,如防油污、放腐蚀等等?问问题啥也没有,即使有大概知道这个东西的,也不敢回答你啊!还有,假如说不上来就把各个接头的侧面拍下来,只有个外形啥用没有啊!~

楼主:
一芯的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会出工程图的吧。

楼主:
主要是前面黑的东西

楼主:
大概什么东西 你说下 朋友给我照的

网友:
没见过,看不懂

网友:
这东西,x宝上大把。但是你连他的基本结构和原理都搞不懂的话就很难找

网友:
你是在说你的iphon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