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横放,中间用个什么机构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向下的力?

楼主(2015-05-06):
如下图
蓝色的是电机。
电机横放,电机扭矩大概是2.4Nm
怎么使绿色的部分上下往复运动,产生一个向下近10KN的力?运动行程10mm,10KN的力行程可以只有1~2mm。
中间用什么机构?
一个行程的时间不能超过1s
谢谢大家!

楼主:
啊,我想出来了,用减速机加曲柄连杆机构……

网友:
参考颚式破碎机的结构?

网友:
曲柄滑块

网友:
涡轮减速器+丝杆

网友:
减速到每秒一转的速度后,使用曲柄滑块结构驱动。

网友:
我认为楼主这个题目无解
分析一:假设采用直接驱动方式。2.4Nm输入产生10KN力,则力臂=2.4/10000=0.00024m=0.24mm。因此直接驱动无法满足要求
分析二:采用力矩放大方式(减速机或机构),但最终力仍然需要力臂才能输出。为保持合理的力臂,力矩放大比例至少在10000倍。此时力臂为24mm。暂且将可以把力矩放大10000倍的机构可行性放一边。执行机构需要每1秒跑一个循环。则马达侧需要每1秒跑10000个循环,即10000rev/s,折算一下是600,000转/分。这样的电机我还没见过

以上,是我做的一个简单分析。匆忙之下可能存在谬误,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A:
直接换一个气液增压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一个气液增压缸呢

气液增压缸的速度能跟上吧?一个往复行程不能超过1秒

网友:
两个很小比如说一个钝角的连杆,两端微小的力可以合成一个很大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液增压缸的速度能跟上吧?一个往复行程不能超过1秒

我以前记得咨询过一家做气液缸的公司,得到的数据好像是频率能达到70次/分钟吧,不知道记错没有

网友(2015-08-10):
考虑一下直线电机,只是成本很高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