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轴度保证的结构设计问题

楼主(2015-05-06):
  一个外圆筒,里面装一个结构(就是图中红色部分),保证他与外圆筒的同轴度,用什么的结构比较合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做个定位销后再用螺栓紧固 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红色部分好像是方形的吧?是零件还是产品?

网友:
做一个圆盘底座,将红色零件固定上去,圆盘与外圆筒内侧做成轴孔配合的

网友:
定位销不行吗,键呢

网友:
用定位销定位,螺钉紧固

网友:
红色是无线数据采集模块吧?   应该是传感器和外面圆轴的对中吧     需要看你传感器怎么安装在模块上的

网友:
怎么感觉没必要要那么高的同轴度啊,红色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里面红色部分与外圆没法讲同轴的,红色部分没有轴,没有同轴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