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出工程图

楼主(2015-05-06):
如图出工程图的时候,标注焊接时,第二根引线有有什么号办法标出来吗,我是用的插入文字的笨方法

网友A:
在“选项-自定义”中可以把单独的箭头调出来。

网友B:
选中箭头,按ctrl键

网友(点评):
这个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选项-自定义”中可以把单独的箭头调出来。

按住ctrl 拖箭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住ctrl 拖箭头

我也是看3楼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箭头,按ctrl键

另外再请教下你,该焊接件,剖视图中两个相连零件剖切线怎么不垂直

网友:
受教了,呵呵。老版本工程图不怎么受用

网友:
按ctrl 点住箭头 可以拖N个出来。

网友:
我都是用SW建模后转CAD二维的,没办法CAD快捷键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