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想不明白这个梅花联轴器是怎么固定到电机轴上的?!

楼主(2015-05-06):
实在想不明白这个梅花联轴器是怎么固定到电机轴上的?!

楼主:
莫非是通过压力机压到轴上的?靠过盈配合产生的摩擦力传递扭矩?
这个是电动助力转向柱上的直流电机!

网友A:
这个有意思了!拆掉中间的黑色阻尼,露出来的那个类似内六角螺丝的应该是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意思了!拆掉中间的黑色阻尼,露出来的那个类似内六角螺丝的应该是的哇?

那个不是内六角,是电机轴端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内六角,是电机轴端部

恩恩,那就把能拆的螺丝全部拆掉,说不定后面有顶丝啥的,仅供参考,我也喜欢拆东西!

网友:
有平键就卡平键。

没有平键就切向夹持。

你将外壳周边检查下,是否有可以伸六角扳手下去的孔洞,或者将电机入线口打开,旋转电机轴,看看是否有内六角螺钉头出现

网友(点评):
没有看到键槽啊! 而且不太可能是销连接

网友:
嘿嘿, 那个十字块,好眼熟啊。。。

网友:
如是是汽车之类的大批量制造的产品,它们为了追求轻量化,会将轴与联轴器固结成一个整体,既可以采用过盈压装,也可以采用胶水粘结,胶水粘结的可能性更大些,结构胶的抗剪切能力比较强,可承受的扭矩往往比过盈连接要大。

网友(点评):
结构胶确实强度很大,但是用在这上面不确定可不可靠啊?!

网友:
这是电动汽车转向器的电机

网友(点评):
是的,电动助力转向柱

网友:
平键就可以!

网友(点评):
假如是平键,为什么看不到键槽呢?

网友:
平键。速度又不快,况且两个半联轴器对上后又不会脱落下来

网友:
应该是平键。把联轴器拆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估计人家是想拆拆不下来(^.^)

网友(点评):
用普通拉令就能拆的东西,没有想拆吧。

网友(点评):
用轴承分离器试了,拆不下来! 太结实了

网友:
螺纹的吧

网友(点评):
不像是螺纹

网友:
我猜是压铆连接。用压力机和锥形丫头压电机轴端部的预留孔,电机轴涨开,成过盈配合。
联轴器有一段是大孔,我猜是用来给电机轴膨胀用的,可防止套子滑出。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但是不能确定

网友:
这个联轴器是可以拆卸的吗?试试看。

网友:
这种尺寸的轴常用半圆键。
电机的轴短而联轴半节长,在图示联轴半节口端有台阶孔以改善工艺性,应该是这个台阶孔让看不清孔的键槽。

大批量制造的这类电机轴,如果是平键,一般用三面刃铣刀做键槽,键槽直通轴端。平常大家看到的都是这样。
用键槽铣刀,键槽才会是封闭的 ,轴端看不到。只是这种小轴,用的键槽铣刀太小,效率太低。
这个时候就用上半圆键了。
用半圆键,电机轴端就看不到键槽的影子;联轴半节上有沉孔,又让半节上的键槽缩在里面看不见,这才让楼主迷惑。
设计者设计时必须考虑到以后的检修。不过楼主所贴图片的结构,联轴半节不存在难拆卸的问题。
用个普通拉令就能拆卸。
奇怪的是楼主没有去做这个事。

网友(点评):
联轴器的键槽在台阶孔内,看不到了。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彭老的指点,昨天用拉令试了,太结实没有拆下来,今天再试一次;再就是拉令上用的顶出螺栓(姑且这么叫)直径太大,而电机轴又太小,顶出螺栓还没有使上劲就已经顶到联轴器上了。

网友(点评):
大侠,问一下,摇臂钻转动时传动扭矩的是钻夹头扁舌还是靠锥面摩擦力?

网友(点评):
靠锥孔摩擦力,扁舌起保险作用。

网友:
把前头怕烧的拿掉后,用热风机吹吹看?

网友(点评):
大侠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热胀冷缩???

网友(点评):
已经用拉令把联轴器给拉出来了,

网友(点评):
把大家都弄得这么折腾了。。。照片呢?(@_*)

网友:
我也觉得像是键销连接

网友:
跟钻夹一样,锥度,轻轻一敲就下来了
专业名称好像是“莫氏锥度”

网友(点评):
转着转着,掉下来了,方向没了,可怕

网友(点评):
想当然了 。请注意莫氏锥度配合的用法,或是如钻床那样靠后端扁舌止转;或是如铣床那样后端螺丝拉紧以保证摩擦力,没有不带保险手段,如你所想的那样做的。

网友:
轴向没有锁紧螺钉,估计过盈量比较大。一般是有键的。
热拆前加点如图的油,等15分钟,加热,拉令拉紧。铜棍敲敲大概能下来吧。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油?印度?

网友:
若是有锥度,然后半圆键,那外面应该有个锁紧的东西;

我们以前拆这个有锥度的轴和半圆键的配合,先往里面用力敲一下,然后再往外拔就轻松了。

网友:
大侠
这个东东的名称是啥?
俺去找它的拆卸方法,不信找不到

网友(点评):
电动助力转向器

网友:
联轴器后面台阶外圆有没有顶丝?

楼主:
参考彭老的建议,终于卸开了。但是梅花联轴器与轴之间并没有采用键连接,而且轴与联轴器孔也都没有锥度,
用卡尺卡了一下,轴直径7.04mm、孔直径6.92mm,配合时有0.12mm的过盈量,应该是靠过盈配合产生的摩擦力传递扭矩。
但是,这样可靠吗?不会打滑?

网友(点评):
应该经过计算和实际试验的才应用的吧

网友:
咳,我一个光杆司令,都常备工业用电吹风、WD40和小拉马呢。

有这三个,多轻松啊。。。

看那轴头多可怜。。。

网友:
这个过盈好大

网友:
想装上去就不容易了 ,不是简单的锤子了

网友(点评):
过盈配合量这么大,轴又那么细那么长,如果硬敲进去了,估计整个东西就得报废了吧。。。

网友(点评):
那样就叫霸王硬上弓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先加热,用压力机压上去的,

网友:
这种连接是一次性的吧,测量的尺寸不是安装前的尺寸。是否可靠可以参考火车轮毂与轮的连接。

网友:
来学习学习,过盈量这么大打滑是不会的,不过要装上去应该挺费劲

网友(点评):
说实话我也不知原厂是怎么装的

网友:
应该是带一点小锥度的十几个丝的小锥,这样压进后才不会打滑。仔细量下看是不?

网友(点评):
已经量过了,没有锥度的

网友:
不会是热胀冷缩吧?

网友(2015-07-05):
取开黑色弹性体后,露出的内凹处是电机轴的话,初步可判定为联轴器内孔和电机轴外径靠粘接剂结合,理由是:
1、该电机的用途扭矩不大,粘接起来可以满足扭矩需求,我见过最大粘接扭矩能达到800Nm的;
2、联轴器轴套材质是铸铝,结合弹性体的情况,目测该联轴器的售价比较便宜,所以不太可能采取过盈式的无键装配方法;
不过,我很想知道的是采用的粘接剂(结构胶)是什么,最近我也在找这个东西。

网友:
学习了,小电机与联轴器的使用范例

网友(2015-08-06):
学习了,只不过这么细的轴,这么大过盈量真没装?

网友:
应该是铆接,而且铆接的地方是花键。平键不太可能,精度保证不到。鉴定完毕,请打赏!!!哈哈

网友(2016-10-23):
缺一般,,,另一半在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