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配合需要标注配合公差吗

楼主(2015-05-06):
小弟学习制图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如图中所示的零件,与相配套的另一零件配合安装后,在标注尺寸50的地方是否需要标注配合公差呢?不是轴和孔的配合能否像50H7/k6这样标注?望前辈们指点,谢谢~

网友:
需要,看你具体什么用途了。
是否需要经常拆卸?还是只做定位导向。看情况选配合。

网友:
最简单直观就标极限偏差

网友A:
兄弟,没学互换性么?
公差配合不仅仅指轴孔,你画的就是一种标准的配合!完全可以用标准的公差配合标注!键和键槽就是这种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没学互换性么?
公差配合不仅仅指轴孔,你画的就是一种标准的配合!完全可以用标准的公差配合标注! ...

多谢指点!

网友:
可以那样标注

网友:
一定要标注。

网友:
如果是精密配合,需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