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问题求解

楼主(2015-05-06):
普通的风机能够频繁开启关闭吗

网友A:
功率很小就可以,你家油烟机就是风机,可以频繁启动,

大的就不行,启动是有顺序的,有一套风门系统,即使风机的负荷适应,电机也不可以,大电机本身就不能频繁启动,除非采用特殊冷却系统,

特大的就更不行,要一套自动化系统监控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很小就可以,你家油烟机就是风机,可以频繁启动,

大的就不行,启动是有顺序的,有一套风门系统,即 ...

谢谢,那单相50HZ的风机算大功率的吗

网友(点评):
大哥,50赫兹是频率,

网友(点评):
哈哈,998大侠,劳你大驾,结果是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50赫兹 220的交流电呢 很大了呢!!!! 大侠做那个行业的呢??

网友(点评):
50赫兹 220的交流电呢 很大了呢!!!! 大侠做那个行业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单相50HZ的风机算大功率的吗

做自动化的啊,不过我还是菜鸟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单相50HZ的风机算大功率的吗

998前辈,那有什么能控制这风机的转速的元器件吗?电气可以编程控制的

网友:
小兄弟看看标牌上的型号去查查吧,单相的一般都是小电机,通常来说可以频繁启动。

网友:
小功率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B:
楼主把电源频率当功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电源频率当功率了啊

是啊,我对电这方面一知半解,上学也没学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