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钢零件去油清洗?

楼主(2015-05-06):
基材为冷轧钢材质,表面镀Cu,采用冲压方式加了一批小零件,由于零件上有螺孔,因此在冲压过程加有攻牙油,油品主要为液压油。零件冲压后,基材冷轧钢料暴露在外,在去油清洗及烘干时,基材生锈。现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适合的相对低成本的去油清洗剂或清洗工艺,谢谢!

网友:
烘干前将水吹干

网友A:
冷轧钢镀铜?

清洗完铁绣了铜没问题 ?

如果仅仅是铁,最后用一道热水洗里加点洗衣粉,把水调成碱性,然后赶紧吹干再烘烤

钢铁清洗最好有溶剂,不要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轧钢镀铜?

清洗完铁绣了铜没问题 ?

铜也会粘上锈迹,但主要是如何避免清洗时铁生锈。不知道溶剂指的是什么?成本如何?我们清洗去油时,用的是一种比较便宜的金属清洗剂脱水使用。

网友:
就是像汽油一样的,这一类清洗剂是自干挥发型的

我知道一种叫美沙克隆的,但是要用超音波清洗的

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你是指切割面生锈吗?   你可以在水洗槽里加点水性防锈剂再烘干就好了。

网友:
可以在水洗槽里加点水性防锈剂再烘干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