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正确选择AUTO CAD字体

楼主(2015-05-07):
目前很多公司使用不同厂商或者版本的CAD软件,虽然大多还是主要以auto cad为主,但是国产软件也开始被广泛使用,这样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不同渠道获取的CAD ,不同软件打开差异很大,主要会出现缺少字体文件或者字体错位,甚至出现内容缺失,修改也不易。还请问论坛大神一般  汉字,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都采用什么字体

网友:
字体很多就很乱。

网友:
选常用的,直接替换字体

网友:
多复制些字库文件到字库文件夹

网友:
最好使用系统自带的,这样在文件传阅时,不会因为字体而出现乱码
不然你弄一堆好看的字体,别人没有,怎么看图。
自己可以多的字体库全一些,这样就能和别人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