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 孔加工

楼主(2015-05-07):
如图,是铝型材的一角,图纸是5.5的孔,目前供应商供货的实际尺寸在5.3-5.4之间(跟供应商沟通过,不愿意改模具,现在就是想在加工这方面努力一把),孔需要攻丝,用的是M6的挤压丝锥,现在的问题是直接攻丝不好做,车间不得不先用5.5的钻头,钻一下,再攻丝,效率很低,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提高效率,谢谢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是这么解决的,没想到更好的办法。

网友:
5.5钻头打出来的孔估计要到5.55~5.6,M6标准牙底孔5.1,细雅底孔5.3

可惜你用的是挤压丝锥,慢慢打吧

网友A:
去定制一把专用 钻孔-挤压丝锥,也还是一次工序就搞定。

网友:
M6的钻尾螺丝直接打。。。。。

网友(点评):
比俺还狠的家伙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定制一把专用 钻孔-挤压丝锥,也还是一次工序就搞定。

受教了,谢谢

网友B:
把挤压丝锥前端磨一下,磨成钻头状,上工具磨或者铣床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挤压丝锥前端磨一下,磨成钻头状,上工具磨或者铣床磨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