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中怎么做到导入三维图形成工程图

楼主(2015-05-07):
请问一下啊,CAD软件中怎么做到导入三维图形成工程图

网友:
CAD打不开别的画图软件的三维图吧,只能打开CAD自己制作的三维图。

楼主:
那我在一个三维软件中把一个三维图画好了,工程图因为直接生成效果比较差,那么我只有在cad中画了吗?

网友(点评):
你在用的三维软件是哪个你也不说说?

网友:
话说,CAD不就是出好的工程图么,怎么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工程图,啊哈哈。
其实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想把cad直接导成三维模型才是关键的想法吧。

网友:
楼主说清楚是哪个软件要导入还是导出三维模型了吗

楼主:
creo2.0

楼主:
拜托各位了,我想请问一下,我用creo2.0画出的三维模型,能不能在CAD中导入它而生成工程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各位了,我想请问一下,我用creo2.0画出的三维模型,能不能在CAD中导入它而生成工程图吗

autoCAD不能直接导入这种格式的实体,可在原软件中将其输出成CAD能认的格式如.sat,.stp等;
然后在CAD中输入(CAD中短命令:imp).sat或.stp实体。
然后就用这些实体做成各种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各位了,我想请问一下,我用creo2.0画出的三维模型,能不能在CAD中导入它而生成工程图吗

可以在CREO中转成工程图,然后再放到CAD中去标注。

网友(2015-06-10):
你用三维软件转成工程图。另存为CAD格式。 并且可以附带上一个轴测图。我想只能这样吧

楼主:
谢谢,如果反过来呢

楼主:
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是在三维软件中画一个图,然后导入到CAD中形成工程图的格式,能做到吗

网友(2015-07-20):
引用 楼主:
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是在三维软件中画一个图,然后导入到CAD中形成工程图的格式,能做到吗

可以的。其他软件的(SW、PROE、UG)的三维模型导入到CAD中后,可以再在CAD中把三维模型生成工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