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5-05-07):
该平面是箱体与箱体的接触面,两平面装配时没有用石棉垫等密封而是直接接触加密封胶密封,这就要求该面平面度和粗糙度非常好。该面能明显看到加工痕迹但用手触摸感觉非常光滑,感觉粗糙度能达到0.8,请教大家,这个面最后是不是用修光刃刀片加工的?

楼主:
发帖不熟,下面的半轴图片不是

网友:
箱体是什么形状的?

有点像修光过的,也有可能刀是那个大师自己磨的

网友A:
    刀盘上只有一块刀片,是修光刃刀。
    图上的加工效果并不太好,实际加工中参数选取得当的话效果还会好。
    这种表面你不能用手摸,你用指甲逆着划一下试试,看你这图片应该没有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盘上只有一块刀片,是修光刃刀。
    图上的加工效果并不太好,实际加工中参数选取得当的话效果还会 ...

我已划过,肉眼看着刀纹明显,其实很光滑,这是德国的,我感觉应该是用修光刃刀片加工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个